[手机] 修台不开机的小米手机

楼主(2020-07-13):
邻邻邻居的手机小米几不知道,充电有反应,不开机,进水坏的,我最近在农村老家盖房子,今天下雨在家休息,又没有工具,我不给她修,说没工具,她非要我给她拆开看看,50多岁的高龄,她说修不好打算换老人机了,当做好事吧,拆开电池座+-极短路,这手机几修就不知道了,屏蔽罩剪得浠烂,电路图都不用看了直接看到两处(三个电容)发霉

没有工具拆,我也是剪的,哈哈,左下边两颗电容有一颗短路了,直接拔了,

可以开机了,上面清理下没短路,也给它拔了,没有小剪刀,不小心把充电3脚管给搞掉了,有充电有反应不充电,又没风枪装,最后直接短接了事,
还给她了,将就用吧

扯得有点重,底皮掉了点,哈哈哈哈

有密码,有信号能打112,别的工能没试,将就用得了,哪有时间给她磨羊公,每天累得很,论坛都很少上了,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哈哈

网友A:
这样就能充进电正常使用了?

网友:
大神,坐等你盖完房子

网友:
这应该是红米5plus

网友:
助人为乐 好~

网友B:
找那个谁修修呀 他混数码之家的 啥都能修 还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能充进电正常使用了?

短接了,肯定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那个谁修修呀 他混数码之家的 啥都能修 还不要钱

不用修,好的

网友:
什么地方还能自己盖房子?在我们这边你要没有关系盖房给你扒掉,比土匪还狠,逼着你上县城买高价鸡笼子,一个线外的鸡屁股大的小县城,天天拆迁改造,市中心骑个自行车一上午都能从前到后从左到右边的逛一遍,没有支柱产业没有旅游圣地,房地产搞的热火朝天花里胡哨,靠着个几亩地大的小破湾敢起名叫临湖别苑,靠着个小破休闲广场敢叫公园世家,房子卖八九千,快撵上我们附近青岛的房价了

网友C:
不修了,趁机买个5G新手机吧,华为不错的

网友D:
手上有两台进水不开机,暂时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了,趁机买个5G新手机吧,华为不错的

现在的5G手机太贵,而且从不可更换电池到更不结实的全面屏。华为应该开发模块化手机,可以向攒电脑那样,根据需求选择配置,我的话只要5G芯片组和好点CPU加运存,存储大点的够,指纹和NFC全面屏快充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两台进水不开机,暂时还没搞定

进水机先查短路再查断路,,我有鑫智造会员,要不要用

网友E:
这手艺牛掰啊,不用任何工具就把手机给修好了

网友:
暴力修复看着难受

网友:
厉害,没工具都能修好

网友:
这手段堪称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手艺牛掰啊,不用任何工具就把手机给修好了

我也觉得楼主 有两把刷子!不只是图上的一把。
感觉楼主只要用牙齿都能把手机修好!

网友:
居然这样修好了

网友:
小米就没有用过绿板 只有山寨代工的红米是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