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0000充电宝改Type-C接口

楼主(2020-07-13):
出门带个转接头容易丢,3元买了20个 6Pin Type-C母头,引脚信号定义分别为:GND VBUS CC2 CC1 VBUS GND
风枪吹下MIcro母座,Type-C反过来焊上

母座外壳是GND,直接原位焊上,无需焊引线
再焊上两个Vbus到板子电容上

使用方便多了

楼主:
发错区了,请管理员删除

网友:
高手啊,最近正在研究换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
6P的 Type-C母头没有D+D- ,充电线也改?我买的16p的还没改,

网友A:
没有数据脚位,没法快充啊

网友:
能改么,我这有一大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据脚位,没法快充啊

这移动电源本来就没有快充吧。

网友:
纯底座  没有转接板啊  对焊接技术要求有点儿高啊

网友:
这样也行的,分析操作的不错,这下可以带一条线了

网友:
老移动电源了,本身就没快充,只有5V,不需要通信,只要+-接好就行了

网友B:
不带识别电阻,c-c线接type c充电器不会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识别电阻,c-c线接type c充电器不会供电。

瞎说,老款的直接正负极就能供电

网友C:
哈哈,我也改了个,是快冲版的,专门买了带D+D-的type-c母头,准备过几天给大家上个图。

网友(2020-09-21):
还是有快充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改了个,是快冲版的,专门买了带D+D-的type-c母头,准备过几天给大家上个图。 ...

那种不带插脚,没法固定,只能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