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信辉达牌带漏电保护功能的插头

楼主(2020-07-13):
捡到一个插头,带漏电保护功能,看状态应该是燃气热水器上面的,拆开看看构造。信辉达牌LBC-6漏电保护插头,6A,电流不大,显然不是用在电热水器上的,插头顶端有油垢,很可能是燃气热水器上的。

插脚已歪。

三角口的螺丝。

拆开4只螺丝,打开。里面还比较新,有水珠,清理一下,没有生锈。

内部情况。

板子。集成电路是漏电保护专用的,指示灯还是氖泡,看来是比较早的产品。

翻过来看看。一个脱扣线圈。

壳子里面,可以看到插脚。两个插脚分别有触点,可以火线、零线同时断电。

把插脚拿出来,与脱口线圈组合起来的状态。

触点闭合的状态。

触点断开的状态。

外部可看到的情况,触点闭合供电状态。

漏电保护状态,红色按键已弹起,处于断电状态,需要继续供电,可以将红色按键按下。

插电试机,指示灯亮。

按下右上角的实验按钮,啪,一声响起,红色按键弹出,断电。

看来是好的,做工也不错,可以接到有需要的用电器上。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东西接在自己工作台上维修电器不错(如测开关电源)加上家里总的漏保(共计有二个)更安全些
总的是15-30mA   这个是10mA 应该是先跳。

网友:
我车库工作台的插座也应该接一个。

网友:
拆的很详细,我用的是86面板那种漏保,然后接出来到工作台。

网友:
不错,可以充分利用

网友(2023-08-31):
接在自己工作台上维修电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