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个充电人体感应小灯

楼主(2020-07-13):
两个圆形6块多一个,条形9.9元。
价格上感觉很超值,但是待机耗电太大了,没有实测电流。每个都是充满电,3天就没电了,总次数估计就几十次,每次亮20秒,可能是不亮时感应扫描耗电大。
长条形的充满,开关长亮测试能亮8-9个小时还微亮。换算下也就0.15W左右

楼主:
现在想改造,换大电池,圆形的下面能塞扁的老手机电池,2000mah的没问题,但是重了又怕磁铁会吸不住,长条形的里面没法加,加外面难看,也要用胶单独固定电池

楼主:
软包电池1000mah的还贵还贵,而且用这个耗电量,感觉也顶不了一周

网友:
长条形的地址来一发

楼主:
长条形有个芯片4057A,不知道是不是指4057充电芯片,充电约4小时从3V到4.2V,整块版完全没有发热的地方,芯片上面凉的,USB电流表不显示电流,还以为坏的,但量得电池电压一点点上升,非常奇怪,充电电流应该有几十100ma,USB电流几十ma能显,这块板不显。而两个圆的是LTH7,就是4054吧,热的烫手,2个多小时充满

楼主:
长条形的,常亮可以好久8小时以上,但是开到自动感应不怎么用,也是几天就跑光电

楼主:
长的名叫“智能人体感应充电小夜灯不插电自动声控光控家用过道楼道衣柜橱柜”自己搜吧,但是感应耗电太快了,几天就要拿下充电烦人,之前买过吃豆豆款,用3个AAA,可以用几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改造,换大电池,圆形的下面能塞扁的老手机电池,2000mah的没问题,但是重了又怕磁铁会吸不住,长条 ...

我的换了大电池,吸卫生间顶上掉下来了。发现不是磁铁吸不住,而是粘磁铁的双面胶开了。

网友:
电池最好换更大容量吧,2000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待机电流太大,折算有3-4ma,2000mah也顶不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