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盒子待机卡住怎么解决?

楼主(2020-07-13):
捡到一个电信盒子,刷后能看一些节目,看节目过程中按下待机键后就卡住了,不能唤醒,只有断电重启才行,但是把节目关了回到桌面再待机就能唤醒,请教各位大佬有神么办法弄好?

网友:
按待机键不叫“卡住”,与手机上的锁屏一样,再按待机键就无法唤醒,我手上几个都这样,将就用得了。

网友:
软件问题,应该是因为运行内存小,后台启动应用多,把管理程序给挤出去了。清理一下不用的应用试试。

网友:
机器运行内存太小了,建议直接买新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