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SM2246XT 1DFL开卡参数

楼主(2020-07-13):
双贴1DFL,下载了几个版本的开卡软件都识别不到这颗粒

网友A:
这么牛批的颗粒,上46en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批的颗粒,上46en不香吗?

上46en只有这样的速度见不得有多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46en只有这样的速度见不得有多香

刷一下桥接固件啊

楼主:
最新的桥接固件是什么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46en只有这样的速度见不得有多香

这个颗粒,双贴46en跑满sata3分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双贴46en跑满sata3分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双贴46en跑满sata3分分钟的事

刷哪个版本的侨界固件,用哪个版本的开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