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热熔胶枪改造,铆钉枪

楼主(2020-07-13):
以前闲鱼买的110v胶枪改的T12,放了发热芯空很多塞一段电线进去加704,温度高了704都起泡了,没有开关和指示灯0.75平方铜线

之前T12的改回110v用,车充的改一个成T12发热片位置差不多

刚买的闲鱼12v,接12v发热时间比较长用24v很好用了,温度合适不像110v那把温度高了胶挤出来有气泡,0.5平方铜线,点烟器头子金属有点分量不像铝的微磁

世达同款买了玩玩,黑色部分是铁的绿色应该是铝,没有铆钉还没试用

网友A:
这种11的热熔枪, 用两根T12改了后效果更好.

网友B:
看标题大吃一斤,还以为楼主吧热熔胶枪改造成铆钉枪了!!

网友:
我也是想看看跨界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大吃一斤,还以为楼主吧热熔胶枪改造成铆钉枪了!!

热熔铆钉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1的热熔枪, 用两根T12改了后效果更好.

一根温度开到最低都嫌高了,两根是升温更快吗?对我意义不大就不浪费T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