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样模拟人手触摸空调开关?

楼主(2020-07-13):
空调是触摸开关,应该是电容式的。
现在的想法是用电路模拟出人手触摸的动作,通过控制电路打开或关闭空调。
我做过试验,用胶带纸贴一块较大的铝箔,揭下来的时候,空调动作,当然手不能接触铝箔。
铝箔小了不动作,铝箔接上一根电线,相当于增大了铝箔,揭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动作。

网友A:
用遥控器不行吗?一定要用机械的方式,可以去菜场买个猪蹄,挂在电机上,电路控制转动电机就行了。

网友:
直接wifi红外控制器或者小爱音箱pro一类的,解决红外远程控制问题,现在家里有米家空调插座和小爱同学,遥控器早就拆了电池收起来了。

网友:
淘宝有  屏幕点击器, 去围观一下,买个解剖下 原理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直接输入信号不好吗?

网友:
铝箔小了不动作,铝箔接上一根电线,相当于增大了铝箔。
同理,小铜箔接开关,开关另一端接延长电线.

如果开关能模拟成为拿取铜箔的话就成功了。

或者另一个思路,用高压静电放电来模拟人体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不行吗?一定要用机械的方式,可以去菜场买个猪蹄,挂在电机上,电路控制转动电机就行了。 ...

猪蹄相当于一块铝箔,怎么控制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直接输入信号不好吗?

不能动空调的电路

网友C:
小铜箔贴开关上,长导线作为人体,用继电器控制铜箔与长导线之间的通断。
触摸开关就是人体做天线的,现在用导线做天线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铜箔贴开关上,长导线作为人体,用继电器控制铜箔与长导线之间的通断。
触摸开关就是人体做天线的,现在 ...

有空试试

网友D:
搞一个万能遥控器,用手机APP经过红外控制不香啊,还支持语音来的

网友:
猪蹄那个可以有,是个好建议。
做个遥控版的步进电机,悬挂一个猪蹄,计算好位置,红外。
猪蹄腊干了可是人间美味

网友:
J,叽叽,叽叽或咪咪

网友:
二十年前村长和蛋蛋姐就教育过我们,别老举着,怪累滴,不行噶块肉挂上行不。
给个提示,电容是什么,两个相互平行接近的金属板,之间用绝缘物隔开,本身就构成一个电容,电容量大小,取决于板面鸡,绝缘物厚薄和卷绕的松紧,我们玩手机,为什么有时候你把手机放桌上,单手摁,有时候反应迟钝,因为你握着手机的时候,手机整个跟你的手构成一个C,你触摸屏幕,身体和手又跟屏幕构成一个C,很明显,C足够大,就灵敏。
不管那个火腿肠或者猪脚如果去接触,不灵敏,要么升天,要么入地,都会有奇效,就是别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一个万能遥控器,用手机APP经过红外控制不香啊,还支持语音来的

用手机试过万能遥控器,不支持这种型号空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试过万能遥控器,不支持这种型号空调

网上找下涂鸦平台的万能遥控器,他们家的码库是第三方承包的,所以很齐全

网友E:
小爱万能遥控板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爱万能遥控板了解下

有个太阳能热水器没遥控

网友(2021-08-11):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的中央空调控制面板是触屏的,加装远程模块费用不低,现在想通过电磁铁(电磁铁触点用铜片)控制,然后用wifi开关控制电磁铁,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