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素乐立式电蚊拍p1拆解

楼主(2020-07-13):
看到坛友有一个半拆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520 。 我这个入手了快一年了几乎没怎么用,昨晚用一用感觉挺好用的,消灭了一只蛾子,今天白天用发现点按的的时候发现按的时候红灯貌似就亮了一下然后就看不到亮了,准备拆开看看啥样,少废话上图:

上次坛友没拆下来是因为这个盖板下面有四颗螺丝。

开盖。

充电口特写。

三个插头从左往右分别是紫外线灯插头,电池插头和充电板插头。

板子正面全貌。

LED灯红色的是工作指示按钮,右边透明的是充电状态显示的双色灯。

背面全貌。

背面芯片特写,应该就是充放电保护之类的。

以为是红色的LED亮度不行,换了一个透明高亮的,结果发现还是按动的瞬间亮度高,可瞬间亮度又变得很暗。最后把LED旁边的限流电阻R7短接(原来是贴片122的电阻),亮度一下子回来了。
做工感觉还是一般般,不过用了18650倒是方便日后更换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拍子里面拆出来看着很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拍子里面拆出来看着很不错呀,

看了另一个帖子说的价格是69元,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我用的是前年爱淘优惠购推荐的倍量电蚊拍,也是18650电池+TP4056充电,不到一半的价格。

网友:
这做工着实不错,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24.9的某品牌锂电蚊拍已经不啪啪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谢谢精彩分享了

网友:
见过做工最好的电蚊拍。

网友C:
电路用料不错,有助焊剂隔开,更好点的高压侧应该有灌封绝缘。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还是做的不错的了,有些便宜货拆开没法看

网友:
居然是type C口

楼主:
对呀,还是一年前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用料不错,有助焊剂隔开,更好点的高压侧应该有灌封绝缘。

具体什么位置?蓝色电容部分么?用704灌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9的某品牌锂电蚊拍已经不啪啪了

啥原因?这东西除了电池,一般哪里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拍子里面拆出来看着很不错呀,

我是第一次拆这种东西,不知道元件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529

看连接的确实比这个好不少啊,电池还方便更换,关键我这个没有照明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拆这种东西,不知道元件寿命如何。

除了电池还有开关部件,其他基本不会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位置?蓝色电容部分么?用704灌行吗?

蓝颜色电容和棕颜色CBB电容,变压器附近加704硅胶,都可以提高绝缘能力,可惜的是按钮在升压器线圈和电容器之间,弄的时候谨慎些以免被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9的某品牌锂电蚊拍已经不啪啪了

今年13块买了个电蚊拍就很不错啊,不过电池小的可怜,已经换了锂电池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颜色电容和棕颜色CBB电容,变压器附近加704硅胶,都可以提高绝缘能力,可惜的是按钮在升压器线圈和电容 ...

灌到原件周围就行呗?背面焊点用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