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八爪鱼小风扇

楼主(2020-07-13):
朋友一个八爪鱼小风扇坏了,能转一下就停了,拿来让我试修一下,别看它小,真的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有点复杂,拆的时候死了不少脑细胞,现在拆到了这里,不知道怎样把这四个线圈组从支架拆下来了!

网友:
你把中间轴套从后面顶出来,然后看看线圈电路板有胶没,没胶就也一样从后面顶下来,可以风枪150度吹吹,一般有轴套时候很难顶出来。

网友:
这种八爪鱼贵不贵的?多少钱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这种八爪鱼贵不贵的?多少钱

网友:
底部有孔的话,最先敲出轴套,再用水泵钳夹住定子来回拧出。驱动板的多合一单芯片方案很常见,估计成本比共田升压芯片加单片机再加4056低。

网友:
怎么连一张完整的外观图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