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QLC N18

楼主(2020-07-13):
就一张图,单贴,双贴写入翻倍,确实没法用,虽然有4K,但是反应速度太慢了,不过现在感觉大批量的3281+qlc上市是必然的,大家自求多福吧!

网友A:
这速度比TLC好看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比TLC好看多了

你可能搞错了方向,好看的是3281。相同主控下,QLC是垃圾,远不如TLC。

网友:
1CE 的TLC也是这德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搞错了方向,好看的是3281。相同主控下,QLC是垃圾,远不如TLC。

我用美光的bokb双贴过一次3281简单不要太辣眼睛之后就不再拆腾TLC上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搞错了方向,好看的是3281。相同主控下,QLC是垃圾,远不如TLC。

3281永远是波浪线的写入,好的颗粒又舍不得上这个主控,128G一下算是一个平衡的选择吧,不过QLC真的太垃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美光的bokb双贴过一次3281简单不要太辣眼睛之后就不再拆腾TLC上U盘了

3281只有低格开卡软件正式支持B0KB闪存,高格软件官方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永远是波浪线的写入,好的颗粒又舍不得上这个主控,128G一下算是一个平衡的选择吧,不过QLC真的太垃 ...

写满盘,过三个月还能不能过全盘校验。3280+B27A数据存半年就垮了。

网友:
我手上一个N28A的
另外这写入应该是波浪型的,我之前也有一个3281+QLC,15M的写入都是波浪型的,实在是太难忍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只有低格开卡软件正式支持B0KB闪存,高格软件官方不支持。

只有大佬才能了如指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只有低格开卡软件正式支持B0KB闪存,高格软件官方不支持。

好像有专用的吧,能量产不是黑片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专用的吧,能量产不是黑片工具

一开始就有人改过。闪存扛不住,拆机闪存容易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就有人改过。闪存扛不住,拆机闪存容易掉盘。

反正TSOP我是真的是能是用黑片工具了,但是惠普的U盘是TSOP的,不知道是用哪个工具量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TSOP我是真的是能是用黑片工具了,但是惠普的U盘是TSOP的,不知道是用哪个工具量产的 ...

TSOP48 L06B 我大都贴IS918或者SM3268。单贴918读写能达到115/40。TSOP48 BOKB就给AU6989SN-GTD。正片L06B/B16/B17才贴SM328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OP48 L06B 我大都贴IS918或者SM3268。单贴918读写能达到115/40。TSOP48 BOKB就给AU6989SN-GTD。正片L06 ...

3281就是靠着4K还有一点所以能够大规模出现,但是BOKB单贴和双贴4K基本没有区别,所以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许多人喜欢3281贴大容量,所以现在基本上就用手腕板的3281,3281给我的感觉不是怎么好用的U盘,但是作为安装系统的盘确实很优秀,没的说!读取和有一点点的4K,定位太精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SOP48 L06B 我大都贴IS918或者SM3268。单贴918读写能达到115/40。TSOP48 BOKB就给AU6989SN-GTD。正片L06 ...

918量产时间长吗?看起来跟安国的工具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18量产时间长吗?看起来跟安国的工具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很久

低格慢,高格快。高格半分钟,基本等于安国3.0。IS918贴L06B 单CE支持4Plane模式。多CE只能跑2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格慢,高格快。高格半分钟,基本等于安国3.0。IS918贴L06B 单CE支持4Plane模式。多CE只能跑2Plane. ...

T05版本的3281固件,复制问价那简直笑喷了,有鸡血模式,马上卡死,慧荣也挺逗的,那些工程师把QLC调教成这样,也真是服了,慧荣真是无处不在的喝鸡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T05版本的3281固件,复制问价那简直笑喷了,有鸡血模式,马上卡死,慧荣也挺逗的,那些工程师把QLC调教成 ...

只有BCH ECC的主控贴QLC闪存,想想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