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打印机架子做了个大幅面写字机

楼主(2020-07-13):
打印机架子做的
持笔器
落笔继电器
雷塞步进电机控制器
uno328控制板
两项6线步进电机,中间抽头没接,按照两项4线接法
X轴步进电机
奎享程序,刷的是奎享的固件,现在问题是两个轴都正常,就是不落笔是怎么回事呢?电机软件中的落笔台笔不动作!硬件没问题,用微雕管家台笔落笔就正常!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目测应该使用了,扫描仪的部分,扫描的行车结构不懂,在行车上嫁接笔头部分

楼主:
是一个大型复印机的扫描部分!落笔机构是一个刻字机上的落刀器!!现在用奎享的固件和软件都出落笔!不知道怎么回事!用微雕大师就正常落笔,但是微雕大师写单线文字笔画都连在一起!

网友(2020-09-18):
你只有改固件了

网友(2020-11-23):
想做一个,y轴没看明白,用的同步轮还是丝杆?

网友:
最好加个摄像头,存题库直接帮助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