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2万用表超频

楼主(2020-07-13):
众仪102继换固态电容和升级9999显示后升级晶振超频,保险起见换了6M的  速度明显提升不少

网友:
这是让武大郎踩高跷吗精度变了吗

网友:
众仪的表折腾吧也不贵

网友A:
前段时间,有大神计算出来结论,10m晶振才行
6m,8m晶振,会导致对市电的抗干扰出错,反正就是最低6.666m晶振好像,再之后就是10m,20m
我还特地从立创上买了10m晶振回来,装上了,速度太快。。。但是还行
结果老款ztx又坏了,等返厂。。。

网友:
测电容什么的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有大神计算出来结论,10m晶振才行
6m,8m晶振,会导致对市电的抗干扰出错,反正就是最低6.666m晶 ...

真的吗?是这个型号的表吗?

网友:
还可以这么玩儿

网友:
耗电量增大了吧

网友B:
我换过zt219   还是算了吧  屏跳动太快   显示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zt219   还是算了吧  屏跳动太快   显示模糊

跳的眼晕不是因为快而是因为不稳,数字在变所以晕,稳定不变再快也不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是这个型号的表吗?

与型号无关,积分和∑Δ结构的都是一样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是这个型号的表吗?

是的,只要是0660的表,都是换10m晶振,才能合适
但是呢,实测102能用,毫无问题
ztx换10m晶振屏幕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换回4m晶振才正常

网友C(2021-03-07):
一个仪表改来改去,厂家设计有缺陷?改晶振能提升速度?晶振应该是单片机工作时钟基准,改了频率测量不受影响?小容易电容测量正常?采样频率不受影响?自动关机时间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仪表改来改去,厂家设计有缺陷?改晶振能提升速度?晶振应该是单片机工作时钟基准,改了频率测量不受影 ...

缺陷多了,有啥办法,要是真完美,谁没事改它

提升速度,至少我肉眼观测,提升一倍不止,至于你信不信,随意吧

频率档好像是没办法,但是毕竟可以计算,而且使用次数不多
电容档本身就不靠谱,千元福禄克的万用表,和普通电桥比起来也是个渣渣,所以不用考虑,更何况,还能软件校准
关机时间肯定也受影响,改个数值即可,简单得不要不要的

至于改不改是表主人的自由,讨论技术问题,欢迎随时指正
如果不玩表,直接用的,9.9包邮的也是一样不影响维修

玩和用,不是一个概念,不要只用同一种的眼光看这些玩物,换个角度看看,世界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前几天刚买了两只众仪102,到手拆开一只折腾,照网上的改数值后乱码了,写回备份也不行,24c02读出64k的文件,还被识别成24c512,用新的储存器重新写备份也不行,拆了同款表的数据再写也不行,最后只能搬同款表的储存过来才行,然后再退换了那个乱码的表,现在不敢搞数据了,重头到尾都是用TW100X读写的,不知跟这又没关系。
  现在改了8M和触摸背光,换了有源蜂鸣器并个小电容提升响度。具体改哪里是9999,改那里又是关机时间啊,还要用什么烧录器的吗。望懂的人具体图文指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刚买了两只众仪102,到手拆开一只折腾,照网上的改数值后乱码了,写回备份也不行,24c02读出64k的文 ...

有个软件方便改0660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96

网友:
想改有源的蜂鸣器,不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