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讨论一下DDR3 缓存的电压和频率

楼主(2020-07-13):
固态板子上能用的DDR3 16bit FBGA96缓存(实际上就是16位内存颗粒),举例常见的几种(数据来自方立家):
三星  DDR3    K4B2G1646Q-BCMA          1.5V       1866mhz       256M
三星  DDR3L   K4B4G1646E-BYK0           1.35V      1600mhz      512M
镁光  DDR3L   MT41K256M16LY-107:N    1.35V      1866Mhz      512M

1、颗粒

说是缓存,其实就是内存颗粒,不过我们平时PC/笔记本上用的都是8位颗粒,而固态/无线路由器上用的都是16位颗粒,16位颗粒的容量换算成8位的容量要x2,所以你看上面镁光的颗粒编码中“256M”,实际上就当作512M来使用,固态认到的也是512M。

2、频率

很多人不懂2246en开卡程序里面330/380怎么设置,跟这个1600/1866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跟PC的总线4倍算法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1333的缓存,330x4=13201333,你必须选330
*如果你是1600的缓存,380x4=15201600,你可以选380,也可以选330

所以给2246en配的缓存,1333/1600就够用了,它最高只支持到1600,你上1866,也是降频使用,不影响的,跟PC平台是一样的。
DDR3-1333 老拆机片有一些,一般1600、1866比较多,如果你遇到1333的缓存,记得将开卡程序设置为330,不然就是超频使用。

至于设置到330性能会不会降低,这要分2头讲:

(1)会降低:如果330/380就是类似PC平台上的总线频率,总线266快还是333快?不言而喻。不过降频能够大幅度降低2246EN的运行温度,这倒是真的。
(2)不会降低:如果“总线频率”是主控内定的,无法更改,330/380就像我们插入PC的内存条,自动识别,这就跟性能没关系了。就像PC平台上,总线频率跑多少要看CPU,内存找SPD就是了,分频的概念。

3、电压

标准的DDR3是1.5V,DDR3L是低电压版1.35V,所以我知道2246EN用的就是1.35V的DDR3L缓存,其他的主控不清楚,但可以查一下原装板载上的缓存型号,判断是不是低电压版。

所以大家手头的拆机缓存,吹上去之前一定要查一下厂家的编码表,是1.5V还是1.35V的。

------------------------------------------------------------------------------------------------------------------------------------------

概念说清楚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1.5V的缓存吹到1.35V的主控板上去,一定会出问题吗?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1块msata板子,创见的,2246EN,原装是三星的128M缓存,换了1片南亚的512M缓存:NT5CB256M16CP-DI,1.5V电压,1600mhz。上的时候不知道,颗粒都上了,跑圈测试都pass了,后来才发现这是个1.5V的缓存,但为什么跑的好好的?唯一的问题是,跟另外1块完全一样的主控板对比,温度高出5度,这几天室温30度,这块待机温度49度,扫描温度高达57-59度,HDTune都报警了,另外1块没换过缓存,最高温度在54度这样。

这是南亚的编码表:

这个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畴了,为啥1.5V的也能用,温度高是不是这个造成的?高手来分析分析。
------------------------------

增加内容:

创见SATA 固态 标配缓存:K4B1G1646I-BCK0    1.5V        DDR3-1600        128M
创见mSATA固态 标配缓存:K4B1G1646G-BCH9   1.5V        DDR3-1333        128M
所以,创见板子默认的缓存电压是:1.5V,不是1.35V,而方立家配的1.35V缓存都能用,那应该是创见的板子能够兼容1.5V/1.35V。

另外附上:颗粒资料查询,很全的

https://www.absunshine.com/zh-CN/welcome/index

网友:
不晓得。翻出两块光猫的板子,发现上面也有南亚缓存,光猫能用时也摸过,感觉温度还是有点烫手的 nanya 1410 NT5CB128M8FN-DH,nanya 1505 NT5CB64M16FP-DH,这两个容量是多大?体积大小一个稍小一些.能用在SSD上吗?这是单晶还是双晶?

网友:
先抢沙发,然后楼下继续

网友:
一般1.35L的颗粒,可以用在1.35V电压和1.5V电压上使用

但是反过来就不建议了,例如1.5V电压的颗粒,用在1.35V供电的板子上就不建议

但是有些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是纯粹颗粒的事。但如果换成内存Moudle,有些板子1.35L设计的,根本不支持1.5V的内存条(不是所有,是部分,例如芯片组有限制)。但是通常板子1.5V设计的,它可以用1.5V的内存,也可以用1.35V的内存。

我这里有一些实测信息的记录,有些板子就只支持1.35V,有的板子就两种都支持。单独颗粒和单独模块,是两码事,没有任何关联的

网友:
1.5v的内存条上1.35大部分是没问题的,1.35上只支持1.5v的就不清楚了,某宝上很多山寨条很多按1.35的低压条卖的,他上的闪存是1.5规格的,稳定差的话商家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A:
DDR等效频率是2倍,不是4倍

不然你解释一下2258H贴的南亚256M16-DI但是缓存能选到525Mhz,而且开卡完能读写还能正常跑圈?

等效4倍大概是213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等效频率是2倍,不是4倍

不然你解释一下2258H贴的南亚256M16-DI但是缓存能选到525Mhz,而且开卡完能读 ...

内存有个基础频率和工作频率的概念,DDR3-1600,基础频率800,工作频率是1600。

按照你说的2倍算法,2246EN选380x2=760约等于800,也是没错的,计算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下图是南亚1600颗粒的数据,不写1600,写的是800,也没错。至于你说的525x4约等于2133,没错,你的缓存真的跑在2133上,方立家也有2133的缓存颗粒(基础频率是1066),超频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存有个基础频率和工作频率的概念,DDR3-1600,基础频率800,工作频率是1600。

1600Mhz的频率 不加压不调整时序 跑不到2133的 基本上能跑2133Mhz的DDR3都是1.65V  而且时序还要调整不然都过不了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0Mhz的频率 不加压不调整时序 跑不到2133的 基本上能跑2133Mhz的DDR3都是1.65V  而且时序还要调整不然 ...

得注意一个现象,同一时代的内存,比如DDR2是667/800(基础频率333/400),DDR3是1333/1600/1866/2133(基础频率667/800/933/1066)。

为什么同样都是DDR3,2246EN的是330/380,而2258H,突然冒出一个525?525x2=1066,市面上没有 1066的DDR3内存啊。怎么算都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注意一个现象,同一时代的内存,比如DDR2是667/800(基础频率333/400),DDR3是1333/1600/1866/2133( ...

DDR3 1600,频率小于等于1600都可以跑。工作频率低还用DDR3不用DDR2是因为DDR2停产了,DDR3还在量产芯片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有个基础频率和工作频率的概念,DDR3-1600,基础频率800,工作频率是1600。

DDR3-1600的芯片,工作频率就是800MHz,数据率1600Mbps。用DQS差分信号的正反相同时锁存数据,等效速度就是时钟的2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注意一个现象,同一时代的内存,比如DDR2是667/800(基础频率333/400),DDR3是1333/1600/1866/2133( ...

2246EN的缓存  330/380,
2256K的缓存    380/440,
2258H的缓存    400/525,
然后是我电脑的内存频率

我内存跑2133要1.65V  1600跑1.5,我见过不少1.35V的缓存  按理说肯定跑不到2133的,而且我还见过不少成品58H的盘贴的缓存还是划线  连标都没有的...

网友:
1.35V的SDRAM芯片贴到1.5V上是可以正常用的,
相当于内存加电超频。
1.5V的贴到1.35V的板子上也是可以用的,
相当于内存降低电压缩频
稳不稳定全看体质

网友:
不少内存在CPU-Z里·就标了1.35V/1.5V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的缓存  330/380,
2256K的缓存    380/440,
2258H的缓存    400/525,

难道说,DDR3 在固态主控上,只用了一半频率,半速跑? DDR3能这么跑吗?

2246EN的缓存  330/380,  2倍算只跑到了660/760     不到1600的一半
2256K的缓存    380/440,  2倍算只跑到了800/880     1600的一半
2258H的缓存    400/525,  2倍算只跑到了800/1050    连1333都不到。

DDR3-1333的缓存在2258H上跑525能正常用吗?能用就是2倍算,不能用就是4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说,DDR3 在固态主控上,只用了一半频率,半速跑? DDR3能这么跑吗?

2246EN的缓存  330/380,  2倍 ...

看了下2246EN的白皮书,主控PLL最高400MHZ,DDR2-800就够了。

网友:
我也来胡乱说几句吧,不一定对.

1.35V 和 1.5V 相差这么点电压,一般来说是通用的.
1.35V 更省电而已.

颗粒能不能工作,体现在,高频率传输时,总线能不能准确得识别出 0 和1.
随意作个不严谨的比方, 电平的上下限是 20~30% ,中间要留死区.
1.5V 和 1.35 的 0/1 电平肯定会有重叠.有重叠就极有可能可以工作.这个差异在高电平区域会放大.
能不能通用, 如楼层朋友所说,看体质.

当然还有些总线收发端在硬件上可以适配多种电平电压的.

另外,DDR3 是有1066颗粒的.
所谓DDR ,是指在时钟的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传输数据,在同频上实现数据的2倍传输.
内存颗粒如此,闪存颗粒也是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说,DDR3 在固态主控上,只用了一半频率,半速跑? DDR3能这么跑吗?

2246EN的缓存  330/380,  2倍 ...

1,内存确实可以半速跑,只要是比标称频率低的都可以
比如我上面发的图,最高支持1066(2133),除此之外支持7种不同的频率(CPUZ只显示最高的4种),有685(1370),761(1522),800(1600)、
我找了个三星的DDR3 1600普条

频率还支持609(1210Mhz)时序8-8-8-22,
以前我用台风看我大奶的DDR4 3200条子默认2666,还能看到JEDEC里包含的频率有 2400 2133 1866 1600 1333 1066 800 533啥的,估计就是节能模式的时候内存降频省电用的

我手里的58H,只要是个DDR3 贴上都能用,我试过贴南亚 256M16-DI,贴过大S的PE905-15E,好像15E是1600Mhz的、还有划了三横的镁光 具体频率不知道...还有H5TQ2G63BFR-11C具体频率查不到 好像是1333-9-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内存确实可以半速跑,只要是比标称频率低的都可以
比如我上面发的图,最高支持1066(2133),除此之外 ...

MICRON DDR3 093=2133  107=1866  125=1600 15=1333  187=1066  25=800  DDR4 065E=3200  075E=2666  083E=2400
海力士11=900 N0=1000

楼主:
发现2246EN可以选择DDR2/DDR3,选DDR2的时候,一样是330/380,可能真是半速跑哦。这样的话,那就闭着眼睛设3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