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电路能识别单击与双击

楼主(2020-07-13):
普通的单键双稳态电子开关电路,按钮只有一个功能,按一下,开机,再按一下,关机。

有没有简单电路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单击一下按钮,进入第一种工作状态,双击按钮(短时间连按2下),进入第二种工作状态,再按一下按钮关机。

有一个DIY需要这样的功能,只用几个三极管和阻容元件能否搭成一个这样的电路?淘宝上多如牛毛的触控芯片、灯光芯片就不要推荐了,那些都是馊主意。

网友:
简单的电路怕是没有了,最简单的是买一片6脚,8脚的单片机

网友:
开关芯片几毛钱,比你几个三极管还可靠还便宜,怎么是馊主意呢,是因为快递费吗

网友:
两个双稳态串联,后级加卸放电阻变延时双稳态。所需原件和参数不如找一个最小单片合适。

网友:
模拟电路应该很难实现,楼主只需要想一下什么叫双击?多长时间间隔才叫双击?模拟电路要做这样的设定或判断电路相当复杂。

网友: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长按延时关闭单键电子开关电路(ui4v  进)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37467-1-1.html

可以把你想法告诉作者,他会帮你设计电路。

网友:
单键双稳是可以的,但是双击再增加一种状态的话,抱歉,不晓得

网友:
用cd4017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