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新人第一贴求助,艾瑞泽5车机卡槽出问题。

楼主(2020-07-13):
三年多俩月的艾瑞泽5原装车机内存卡槽跟导航卡槽出现识别不了TF卡的问题,换了新内存卡问题依旧。求高手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卡槽内部的弹片是否有弯曲变形的?
另外TF卡最好是格式化为FAT32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卡槽内部的弹片是否有弯曲变形的?
另外TF卡最好是格式化为FAT32格式 ...

刚把车机拆完装回去,回头还得拆一遍

楼主:
两个卡槽,正反各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卡槽,正反各一个。

USB2244I  USB 读卡器芯片

网友C:
弹片没有变形的话,建议检查排线,不行再用热风枪把 IC 吹透,防止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片没有变形的话,建议检查排线,不行再用热风枪把 IC 吹透,防止虚焊

如果是排线问题的话有没有那种通用的排线可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2244I  USB 读卡器芯片

芯片不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