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一台不知型号的装订机换电源线

楼主(2020-07-13):
财务在装订时 我发现电源线已经破皮了,仔细一看,地线已经断了,另外一根也不远了,这个既不安全啊
果断换了

火线(话说这个颜色的是火线吧)已经露出

地线完全没了

这样万一对地短路也不安全啊

找来一条电脑电源线

上锡

300℃走起

饱满了

各自包好

再卡好卡紧

顺便看下电路板子,那个黑黢黢的不知道是啥,以为是蟑螂,结果一碰就成块状粉末

4运放lm324

bt134可控硅

板子上就这么多东西了 控制加热恒温

底座两个盒子,一个是空的,一个是电路

盖上以后一样了

整机 可以使用了

右边刀具设计的比较桥面,可以根据纸张厚度自动切好长度 问了财务,这个最多200页左右

手动的,现在全自动价格2 3千呢,公司也买了那种全自动的

网友A:
没人回复那么可怜啊,我来捧场了

网友B:
财务肯定是女的,      要不然不会这么用心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复那么可怜啊,我来捧场了

666啊。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财务肯定是女的,      要不然不会这么用心的修

男的 40多岁的老基友

网友:
大批量的,用的

网友C:
还有这种?我们用的都是带激光定位,自动打孔,自动装胶管熔压,不过我没实操过,我怕钻到手,怕烫,人家还是个宝宝

网友:
买了新机器,这个就顺回来改台钻

网友:
话说现在的财务先进多了,原来的像织毛衣一样,一大卷毛线,拿锥子钻孔,一点点的勾线,现在冲个孔,用管子一融一压就好了,还漂亮多了

网友D:
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会不会多出来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我们用的都是带激光定位,自动打孔,自动装胶管熔压,不过我没实操过,我怕钻到手,怕烫,人家还 ...

你说那种就是全自动的吧
几千元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会不会多出来几百块

要真这样,财务就该去喝茶了

网友E:
接220V也要上锡,坛友都有这种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220V也要上锡,坛友都有这种强迫症

主要有个加固作用,不然仅仅靠铜丝之间的绞合担心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