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准备折腾 电池 真空机

楼主(2020-07-13):
电池6.0v,块头比18650大粗,但要短些,这是什么电池? 想下怎么玩它
黑色的应该是真空机,可以吸真空和吹气,剪线了,想完好拆开,不想暴力,没有螺丝,不知能否折腾个吸锡器。怎样拆?
放这来让大家指教

网友A:
这种真空机很少看到啊,谢谢分享了

网友B:
SC型镍氢电池,先测电压,如果是0v就需要激活。标准充电是350毫安充10小时。

网友C:
不象是真空机,是一个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型镍氢电池,先测电压,如果是0v就需要激活。标准充电是350毫安充10小时。 ...

有电,查了下,好像这类电池都是1.2v的,这个块头还没想好玩法,不知是不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象是真空机,是一个风机。

是真空机,可以吸,也可以吹,看你用那个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真空机很少看到啊,谢谢分享了

标识不是中文,估计是出口转内销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象是真空机,是一个风机。

两用的:用来抽密封袋的空气、吹充气床垫或充气娃娃的气的

网友:
五串的镍氢电池

楼主:
对   有点不明白   上面标的3500mah是单颗的容量还是5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用的:用来抽密封袋的空气、吹充气床垫或充气娃娃的气的

是的   怎么拆  不好下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   有点不明白   上面标的3500mah是单颗的容量还是5颗的?

看直径和长度有多少,直径大长度长的容量会大一点
五号电池能做到松下能做到2550毫安时,这个比18650小一点的做到3500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直径和长度有多少,直径大长度长的容量会大一点
五号电池能做到松下能做到2550毫安时,这个比18650小一 ...

应该不比18650小,短些,但要粗很多,如果5颗才3500就才7001颗,太小了,单颗3500有觉得有点大

网友E:
应该说是高速离心真空压力两用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比18650小,短些,但要粗很多,如果5颗才3500就才7001颗,太小了,单颗3500有觉得有点大 ...

兄弟,串起来的容量是由单颗最小容量所决定的

网友F:
1.镍氢电池,玩点不高,没啥意思。
2.收纳袋吸气机,吸是能吸,就是没啥力气,散热不好,工作时间超5分钟容易烧。
建议:买几个真空收纳袋,把它原来用途用起来。

网友:
这个吸力很小、不如吸尘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是高速离心真空压力两用泵。

对  就是  看来还没人拆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串起来的容量是由单颗最小容量所决定的

哦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镍氢电池,玩点不高,没啥意思。
2.收纳袋吸气机,吸是能吸,就是没啥力气,散热不好,工作时间超5分钟容 ...

确实   用在剃须刀呢又太大了
用在吸锡器方面不需要太大的吸力,可以考虑储气罐
现在是想吧它完好拆开,好像还没人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