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65%焦糖奶茶的制备

楼主(2020-07-13):
材料:蔗糖,鲜牛奶(脱脂奶最佳),红茶,食用油。
该法制得的奶茶与市售成品约有60-70%相似度,剩下的不足和原因猜想有:
1,奶腥味稍重,味道有些出戏;(精制得到的奶精或者奶粉与原料纯牛奶有所不同)
2,焦香味不够明显;(未知)
3,甜味显得有些发腻,不够通透;(果糖等甜味剂和蔗糖的味道终究有所差别)

步骤:
1,焦糖熬制。
随便找个不锈钢盆子,加入蔗糖(生活中的蔗糖源主要是白糖和冰糖,不要用红黑糖,杂质多),随后小火加热等待蔗糖融化发生焦化反应。
以下5幅图展示了蔗糖加热前期的变化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前期仍然需要少量翻动,防止局部过热。前期温度较低,熔融的蔗糖粘度大,容易带着整个盆一起东,小心缓慢操作。

以下四幅图展示了中后期蔗糖融化焦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当温度升的足够高时,较多蔗糖晶体熔化,搅拌变得轻松时,请加快搅拌速度,直到蔗糖晶体几乎完全消失为止,此时立即关闭火焰,使用余热加热,同时保存一定的搅拌速度,直至所有的蔗糖晶体几乎完全融化。然后,立即将盆从煤气炉上方移除,放置耐热表面,防止余热继续加热糖浆引起过加热。

倒出糖浆,找个不锈钢或者表面光滑的陶瓷盘,预先在表面滴2-3滴食用油,然后用纸巾蘸着擦拭,使得盘子底部沾上一层油膜,否则将会导致无法顺利取出糖块。将热糖浆快速倒进盘中,用于搅拌的勺子应该也放入盘子并被糖浆覆盖。放置数十分钟后抓住勺子用力拉扯,可以较完整地脱出大部分糖块,剩下的可以用刀叉用力翘起即可顺利分离。

2,奶茶煮制
找一个大盘依次加入红茶叶(其它的也行,5g左右,比例自己试试调整到自己满意),刚才熬制好的焦糖快,400ml纯牛奶,然后加入适量清水,我加到基本满了。

将盆放置于煤气炉上小火加热半个小时,然后用勺子捞出茶叶和奶渣,得到的清夜就是最终成品。成品为浅棕色的不透明液体,有奶茶特有的香味。

楼主:
这是我瞎吉儿搞出来的结果,大家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

网友A:
差了一个“丝袜过滤”的环节,少了一种风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了一个“丝袜过滤”的环节,少了一种风味

大名鼎鼎的丝袜奶茶诞生了

网友:
糖焦化不够,应该用少量糖熬成和红糖颜色差不多棕色用来提香增色,剩余的糖按口味添加,加少许红糖能让味道更丰满,奶茶我没做过,冰粉的糖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是冰糖吧,白糖平铺喷灯燎一下估计更有风味吧

网友B:
今晚我摆个夜市,看反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我摆个夜市,看反应如何。

想不到吧,健康的真材实料无论是成本和口感都比不上垃圾奶精粉,水果粉的版本。
别去,你没有胜算。

网友:
大佬可以了自给自足

网友:
奶茶的奶要用全脂奶或淡奶油,不然奶香味不够,如果感觉奶味不够可以增加奶的比例。当然很多成品奶茶用的是香精和植脂末,那就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了,如果平时吃惯了这种口味,用鲜奶确实会有很大的差距。
焦糖的话,一般是要加水熬的,湿熬的时间久一点,焦化程度更容易控制,味道会更丰富。
糖一般用果葡糖浆,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加多了不腻,有特殊的清爽感,不像蔗糖多了就发腻,所以饮料里都用这个,而且添加的量不少,不过热量还是杠杠的....

网友:
长脂肪神器?

网友C:
謝謝分享,最後是能吃的嗎?

网友:
现在坛里DIY越来越人性化了。正在向全方位发展。

网友:
老哥的手都弄流血了?

网友:
1.你用的冰糖,味道肯定不一样的。
2.茶叶要用水冲泡,而不是煮奶。
3.你就没有锅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最後是能吃的嗎?

当然可以。

网友:
简单说个自己做的,感觉还不错不排除王婆卖瓜,糖用冰糖白砂糖都可红糖也凑合,疫情期间时做的有啥用啥,加水熬比较省心也匀称,我一般是加水化了再熬,主要是泡上就忘了,熬焦糖不表,色泽到了关火加红茶翻炒半分钟闻到茶香味浓郁加水开锅加牛奶,也可全部牛奶开锅即可,楼主可以少量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瞎吉儿搞出来的结果,大家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

做法错了。
1.焦糖制作还好
2.茶的制作要独立,浓茶用红茶茶粉+铁观音少量提香。具体步骤:水开+铁观音,1分钟后+茶粉。3分钟后过滤茶叶。
3.奶用黑白淡奶+炼奶(这个是关键)
4.混合具体比例自行研究,大概是淡奶2,炼奶1然后对4-5份水,焦糖看个人喜好

网友:
这最后这一锅,emmmmm,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