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手术,改笔记本电源为24v,DAP013c+TL431方案

楼主(2020-07-13):
这个笔记本电源以前是给UP9616快充板子用的,输出19v,UP9616只支持到12v,现在准备给IP6538用,PD输出20v,因此电源需要在24v。那就改一下输出电压吧。
改电压很简单,基础的东西坛友基本都会。

用了几年的电源,质量还可以,保护芯片是DAP013C,电压输出调整是TL431,经典的组合方式。查看DATASHEET,找到电压保护部分,换电阻调整,不然一上20v就保护了。

外面屏蔽层都皱皱巴巴了

焊掉两个固定点,拿下屏蔽罩

清理下硅胶,下次好安装

背面,主控芯片都在背面了

输出电容为25v,虽然原厂的质量很好,但还是改成35v的放心

清理硅胶,找到TL431,改电阻

先用可调电阻调到适合电压,拆下测量阻值,改成贴片

看下改了电压后带负载情况,使用T12测试。
没明显压降,成功。

拆掉输出25v电容

手里只剩下一个35v2200uf的电容了,测量下容量

容量基本没问题,换上去。

电源改完

网友:
35V2200UF容量大小够用了,改的不错。

网友A:
不是说笔记本电源电压改大会有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笔记本电源电压改大会有保护吗?

文中说了,先改保护,后改电压。不然在20v保护停止输出。

网友(2021-11-21):
有时间把我的也改一下

网友(2022-05-08):
先改保护,后改电压。不知道我的电源超压保护怎么改?,请大师指点电源芯片LTA804N

楼主(2022-07-01):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数据手册,里面有写

网友C(2022-11-15):
我就想看缺失的改保护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看缺失的改保护部分

这个OVP规格书里面找找就知道了。

就是在输出电压后面加一个电阻分压电路,然后反馈回去给芯片。电阻分压电路这个懂吧?就是调节R1或R2的大小来决定输出不能多少

反馈给芯片的电压,根据你需求设定。一般这种保护芯片,内部都有一个精准的比较器。例如同相比较器固定输入是2.5V、3V、3.3V之类的。然后你反相输入(就是你电阻分压后的这个反馈电压),如果大于等于这个同相输入,那么芯片内部比较芯片就会输入低电平,就会触发芯片内部保护(类似的原理)---具体参考下放大器或比较器的电路,只不过它内部集成了这些分立元件

举个例子:你原来要求输出15V,实际输出因为考虑到负载电流和线的损耗,可能实际输出要16V。所以你用16V配合电阻分压,分压后不能大于或等于内部的同相电压如:3V(实际以芯片规格手册).那么16V分压 后,上电阻435K,下电阻100K,分压后就是2.991V。这个就没有超过芯片 内部规定的3V,所以不会导致芯片的OVP保护

如果你要把16V更改成输出20V,其它都满足了,只是要解决这个OVP电路的问题。那么20V输出后,考虑到负载电流大小和线损,实际要输出21V,也就是把电阻分压的输出条件由16更改为21,那么分压电阻不变的条件下输出电压是:3.925V

所以你不改动分压电阻,那么就肯定超过芯片内部的比较电路了,所以就会触发保护。所以要调节上拉电阻到600K。这样输出正好就是3.0V,这样输出到21V也不会触发保护,但是21.1V就会保护

类似的意思吧。具体的手册我也没看,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OVP规格书里面找找就知道了。

就是在输出电压后面加一个电阻分压电路,然后反馈回去给芯片。电阻分 ...

好的了解,感谢大佬讲解,这个思路困扰了好久!虽然大概知道!就是这个保护机制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OVP规格书里面找找就知道了。

就是在输出电压后面加一个电阻分压电路,然后反馈回去给芯片。电阻分 ...

理论上只要将上拉电阻和输出电压匹配了,只要在元气件承载范围内就能无限调高电压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先改保护,后改电压。

网友E(2023-09-25):
引用 楼主:
文中说了,先改保护,后改电压。不然在20v保护停止输出。

我这个电源竟然和你的一样的,我是小白不会改,请教一下,保护该怎么改呢,没看到你的改法,增加到24v改的是不是r135这个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电源竟然和你的一样的,我是小白不会改,请教一下,保护该怎么改呢,没看到你的改法,增加到24v改 ...

改好了,我的电压24v接上负载,没有出现保护的情况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E:
改好了,我的电压24v接上负载,没有出现保护的情况

同小白,同款电源,能分享下细节吗?保护电路在哪改哪个电阻?改多少阻值,还改了哪?感谢感谢

网友(2025-09-30):
这个电源的PWM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改了一下,没用啊。11和12脚的电阻都改了,只能改成21V的才不会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