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989SN/AU6989ANL量产成功 ALCOR_MP_v14.04.03.00

楼主(2020-07-13):
同事的一个U盘截图给我说复制文件进去出错,我想估计需要量产了   主要是VID和PID的问题大家注意,不懂的请看下面今天下午拿到的U盘 插上去没反应,感觉是U口短了把芯片拿出来插上去还是没反应,然后用橡皮擦吧USB2.0的4根金手指擦了识别了
下一步用芯片精灵读取吧,正常没问题(图是网上借的,我自己的现在在另外一个XP上量产呢)

然后到网上找量产工具看到第一个就说用V14.04.03.00的版本 下载到后怎么都不识别,然后不停的下载不同的版本测试都不行(按说这是老优盘不会是量产工具没放出来啊)

然后继续搜索,发现网上有个检测出来和我这个一样的主控和闪存(上次量产群联因为闪存是海力士没放出固件怎么都量产不成功担心这个问题)
在量产工具也发现了识别出来的FLASH那问题在哪?
既然所有都一样那量产工具总没问题了吧,然后发现网上说要先加载驱动

下载这个程序后怎么都不是别,按照网上的方法要先加载驱动,
问题主要出在这里程序里面的VID和PID和U盘对不上然后改成我的VID=0000  pID=7777  点击安装
网上说点了就好,没什么反应

可惜还是没用,然后去改程序里面的VID和PID改完后保存了  还是不行再进去发现又恢复成之前的了,默认好像就是058F和6387
如果你的检测出来是这个值那么恭喜你不会遇到这么多问题。

怎么改都不行,后来想和群联一样去改配置文件,发现里面没有,突发奇想既然有导入导出功能我导入试试,没有可用的导入文件,我就先导出一份配置文件
,然后去配置文件修改参数可以文本打开搜索导出时的VID或者PID 去改成自己的,修改成功后,导入量产工具成功识别了U盘.

一路的曲折,按说不该啊,现在应该快量产好了,成功的图就不上了,就这个问题,大家注意。把程序搞上来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

楼主:
第一次完成,提示坏块太多,把ECC调大再来一次。

网友:
个人感觉 ,配安国的片子一般不会是啥正经片子

网友(2022-09-26):
安国的VID不正确,肯定读不出来,正确的是058F,读不出来必须修改配置文件,才可以正常认盘。

网友:
下一个试试看,

网友(2024-08-02):
用Windows10家庭版不识别,改用虚拟机Windows10专业版打开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