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冲击批问题,是不是降低转速调扭力的

楼主(2020-07-13):
这款有三档扭力调节,是不是降低转速调扭力的,有没有1000转左右档位,客服说转速没得调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870
这篇帖子里面拆解了这台冲击手钻,不确定是不是你这个型号的

http://www.ken-tools.com/web/corp/product/prod_third.php?pid=6
这是官网

应该是固定转速,只是调节扭矩

网友A:
没有玩过这牌子的起子,不敢乱说。别听客服胡咧咧,有几个懂得。手头上的几把不同型号德伟的冲击起子,都是通过改变转速来改变打击力度的。887的1档转速就是1K转左右,3档2.8K转速。894分高低档,中间有个智能档。低速档正转拧紧的时候转速低,反转直接是最高速,为了增加效率.中间的智能档不管反正转,都是最高速,不同的是拧到低的时候快要冲击的时候会停下,半秒左右会突然加速冲击,反转卸螺丝的时候正好相反,开始最高冲击,松开后就降速运行,防止螺帽飞脱。高速档不管反正转都是最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玩过这牌子的起子,不敢乱说。别听客服胡咧咧,有几个懂得。手头上的几把不同型号德伟的冲击起子,都是 ...

说明书也是只标一个转速,有点晕。

网友:
就是降低转速调扭力 电子限速。

楼主:
客服说的对吗

网友:
冲击批 转速慢 扭力大?这客服

网友B:
每一次冲击的力量都是一样的,三个档位只是改变了冲击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次冲击的力量都是一样的,三个档位只是改变了冲击的频率

不降低转速可以降低冲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一次冲击的力量都是一样的,三个档位只是改变了冲击的频率

每次冲击的力量是一样的?假设同一把锤子  慢慢悠悠锤向一根钉子 和快速锤向一根钉子的力量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降低转速可以降低冲击数?

单位时间内转速和冲击数是成正比的

网友:
开关可以控制转速啊 用这个控制打击力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次冲击的力量是一样的?假设同一把锤子  慢慢悠悠锤向一根钉子 和快速锤向一根钉子的力量是一样的么? ...

你这么说就是不懂冲击起子的基本原理,冲击起子的动作过程和你说的快慢锤钉的过程有相似但又不同。你可以这么理解,每次锤钉子的力是固定不变的,单位时间内锤的次数越多,钉子就进去的越深。至于为啥每次锤钉的力是固定的,这是冲击起子的结构所决定的。

网友:
冲击力度跟转速有关的,转速越高冲击力度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就是不懂冲击起子的基本原理,冲击起子的动作过程和你说的快慢锤钉的过程有相似但又不同。你可以 ...

固定转速 每次的冲击力一样 这样说没问题  随着转速提高 冲击块的惯性和冲击块快速脱扣产生的爆发力  。和低速一下一下的冲击 力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1-07-14):
冲击块重量恒定,只能是转速了

网友:
三个档位,三个转速。

网友:
非常好用,有刷国产的12v冲击起子机还带档位调节带延迟照明灯带电量显示的只此一款,有刷的带3个档位的你全网都找不到第二把,我之前买了一套不过对于汽修来说扭力小了点被我给卖了,不过搞装修妥妥的!

网友:
转速是通过按开关的力度控制的,开关按的轻转数低,开关按到底转速就高。开关那里是可以调档位,但是我基本没用过。用来打3.5mm自攻钉使用感受比电钻好多了,还装8mm套筒打过钻尾螺丝。

网友:
我感觉 三档只是转速的快慢 冲击是扭力的问题 转的快慢 冲击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