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良心厂家PFC没用水泥块充填

楼主(2020-07-13):
良心厂家PFC没用水泥块充填

网友A:
有点配重作用,再良心点的话应该有绕组烧断拆机变压器装饰。

网友:
水泥沙涨价了丫。

网友B:
这种电源看到直接扔,不用拆。话说回来,没有PFC不是更高效率嘛

网友C:
圣战电源,这个电源大概会自己爆炸吧,“阿拉胡阿克阿吧”

网友D:
话说这招是为了什么?水泥和铁皮也是成本啊,为毛还非要伪一个?干脆就忽略得了。难道是"相关部门"还要做外观检查?

网友E:
这也能行

灌水泥操作难度大,还要等晾干
而且会掉渣

网友F:
直接扔掉电源好了,看到这么缩水你还放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配重作用,再良心点的话应该有绕组烧断拆机变压器装饰。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看到直接扔,不用拆。话说回来,没有PFC不是更高效率嘛

当主动式PFC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圣战电源,这个电源大概会自己爆炸吧,“阿拉胡阿克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招是为了什么?水泥和铁皮也是成本啊,为毛还非要伪一个?干脆就忽略得了。难道是"相关部门"还要做外 ...

当配重用,给消费者感觉有分量拿在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能行

灌水泥操作难度大,还要等晾干

有道理,铁片不用灌装,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扔掉电源好了,看到这么缩水你还放心吗?

换掉了,服役了三年,没出过问题,风扇寿命不行了,电源必须买品牌。

网友:
    电源不能将就,否则你都不知道将要付出什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