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监视温度和CPU占用率,超限可发邮件的软件最好带本地日志存储WIN7用

楼主(2020-07-13):
求一个监视温度和CPU占用率,超限可发邮件的软件最好带本地日志存储,用于win7小主机做家庭NAS。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下服务器安全狗(早期版本 V4.2),里面有CPU和磁盘占用异常发邮件功能。

网友:
aida64,支持桌面工具和lcd,可以自定义各种警告触发条件,超级方便

网友:
安装 aida64   文件—— 设置—— lcd  找到remotesensor选项 然后 设置分辨率 设置端口  选择启用   最后去设置好你需要的项目就行了
最后一步  在路由器里面做端口映射  外网就能访问啦

楼主(2020-09-01):
找到了。推荐,有csv日志,有http服务,开源,冷风WIN7,.NET3.5可用,日志是存在EXE同目录。硬件监视器(Open Hardware Monitor)0.9.2汉化单文件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推荐,有csv日志,有http服务,开源,冷风WIN7,.NET3.5可用,日志是存在EXE同目录。硬件监视器(Open  ...

谢坛主打赏!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推荐,有csv日志,有http服务,开源,冷风WIN7,.NET3.5可用,日志是存在EXE同目录。硬件监视器(Open  ...

对比选择了“硬件监视器(Open Hardware Monitor)0.9.2”,占用资源小,开源,HTTP服务,可设置日志采样间隔(最小1秒),日志每天1个文件在同目录,绿色。

硬件监视器(Open Hardware Monitor)0.9.2

硬件监视器(Open Hardware Monitor)0.9.2
硬件监视器(Open Hardware Monitor)0.9.2

CPUID HWMonitor pro V1.33

CPUID HWMonitor pro V1.33

CPUID HWMonitor pro V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