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海尔冰箱保鲜壁结冰

楼主(2020-07-13):
海尔冰箱保鲜壁结冰了,调节都调到1了,求救什么问题

网友A:
把冰箱断电一天,然后再除霜,然后就会好,这是你空气中湿度比较大,另外,这是老式冰箱都这样,新式的是风冷制冷,就不会有这事。

网友:
注意观察会不会停机,如果不停机,就是缺氟了,内漏

网友B:
这个自己弄不好的,找师傅上门吧,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挡住了

网友C:
看下冰箱门的密封圈是否破损,进水汽了就容易结霜。

网友:
和我家一样 使用20年的美菱了,温度设定不高冷藏室结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冰箱门的密封圈是否破损,进水汽了就容易结霜。

没有破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己弄不好的,找师傅上门吧,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了

已经上了一次门了,也是搞不定,也没说什么问题,重新补氨,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冰箱断电一天,然后再除霜,然后就会好,这是你空气中湿度比较大,另外,这是老式冰箱都这样,新式的是风 ...

昨天除霜一次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除霜一次了 还是老样子

那就看门皮条有否漏气

网友:
风冷冰箱结冰多半密封条老化了

网友:
缺氟、机械温控不准、门条密封不严、排水管不通,都检查了找不到问题的话,壁上贴塑料膜,或者某宝几块钱买个吸湿桶放里

网友:
也可能是温控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