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筋膜枪线路板是否可以接电池?

楼主(2020-07-13):
买了个筋膜枪是插电款,请问大师们,这个线路板是否可以接电池?是否可以充电?接什么型号的电池?12V的。

谢谢

楼主:
这算 阉割版吧?

网友:
看一下电子变压器的标注输出电压,一般插电款是12V的。是的话就可以接3串18650动力锂电池组供电,电路板14脚芯片没有型号不清楚作用,看上去没有充电电路的。可以用一片12V锂电池的的保护板配合锂电钻充电器充电,或者直接用12V充电钻的锂电池和充电器改装。

网友A:
三串动力锂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串动力锂电就行

锂电是用充电器充电吗?还是得外接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锂电是用充电器充电吗?还是得外接充电器?

12V锂电钻的电池加充电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锂电钻的电池加充电器就行

可以用电源那个接口线路板直接充电 还是另外加一个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