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型号的固态会有250和256两个容量?

楼主(2020-07-13):
拼多多有个佳翼m2,同一个型号,有250 256 512 1t四个容量
我很怀疑250容量的颗粒不如256的好。

网友A:
佳翼做固态了? 不是做转接盒的么

网友:
标256的,实际给用户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多,总有几个G做为OP,类似于缓存交换空间;标250的,有可能是OP空间留的大一点,也有可能是坏块多容量达不到,那到底咋回事只有厂家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佳翼做固态了? 不是做转接盒的么

只有拼多多有货,跟金百达一模一样的东西

网友:
坏块多了做不了固态,也不排除坏块多这个可能,可能是不同的闪存方案,也可能同方案不同卖法,预留备用块实际上也就是用做缓存加速一类的,稳定性高点。当作坏块替换的意义不是太大但也有用

网友:
这种山寨盘颗粒都不能好,还是狗东买吧,续杯还是很香的

网友:
建议不要买比如120G  250G  480G  的固态盘。都是坏块太多屏蔽了的。正常容量都是128G 256G 512G

网友:
我都在用足容的MLC盘做系统

网友:
开多大容量和颗粒品质没有多大关系,主要看厂家的设计思路。有时候为了保证可靠,预留更大容量的OP空间,开容量小一点。牺牲容量换取可靠性而已。

企业级硬盘1024G容量开800G的很多,预留的OP空间高达整个容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