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雷克沙2000X 64GSD卡拆SLC芯片NW711

楼主(2020-07-13):
老版C10的是SLC芯片,新版V90是一体化

网友:
厉害,我想知道如何能拆掉778

网友:
卧槽,LZ在哪买的?多少钱入手的?老款100%是711吗还是新款有几率出711?

楼主:
闲鱼挂500还到300,老款应该是,新款全是一体化塑料块。咸鱼上有坏卡拆开卖芯片要价330。

网友:
正!就是太贵了。。。。不知道32G的是不是也是S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闲鱼挂500还到300,老款应该是,新款全是一体化塑料块。咸鱼上有坏卡拆开卖芯片要价330。 ...

店名或者链接发一下吧。你是直接搜的芯片还是搜的SD卡?卡的话直接买128GB的会不会更划算一些?330那个底下评论说是在赌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名或者链接发一下吧。你是直接搜的芯片还是搜的SD卡?卡的话直接买128GB的会不会更划算一些?330那个底 ...

非专业咸鱼卖家,应该是个人使用闲置sd卡

网友B:
是什么批次的,准备闲鱼去收六张做三个2246en
固态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批次的,准备闲鱼去收六张做三个2246en
固态U盘

第一张图有批次2916B应该是2016年29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批次的,准备闲鱼去收六张做三个2246en
固态U盘

一个造价能买个1t的了

网友(2020-09-10):
不知道片子对于批号有没有具体要求,比方说一定要2916B。这个不太敢赌

网友C(2020-11-15):
买过了一张64GV90验证了,是192GTLC,虽然放SD里全盘SLC模拟寿命不会差于MLC,但想拆SLC的千万别买V90版本,而且3CE的不好量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过了一张64GV90验证了,是192GTLC,虽然放SD里全盘SLC模拟寿命不会差于MLC,但想拆SLC的千万别买V90版本 ...

图图图,上图开开眼。

我倒是前段时间趁美亚打折(其实是看着宣传图是不带V90的),入了一个128G的。收到货之后看到有V90标。想想又给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图图,上图开开眼。

我倒是前段时间趁美亚打折(其实是看着宣传图是不带V90的),入了一个128G的。收 ...

我用软件测试的,具体是什么软件目前还不方便公开,只能说是测慧荣主控的,其它的测不了。需要测速或者卡的实拍图可以继续回复我。另外V90级别的要求的卡至少目前两家SD4.0主控厂商的共识是必须运行在SLC/pSLC模式下,翻车的1800xV90(目前基本下架了,有幸买到一张,不过大失所望,写入不及1000x)写入才125M也能上V90标识也是因为是pSLC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C:
买过了一张64GV90验证了,是192GTLC,虽然放SD里全盘SLC模拟寿命不会差于MLC,但想拆SLC的千万别买V90版本 ...

什么主控?

网友(2021-10-09):
翻车了翻车了,0817B韩国产不带V90标的卡开出了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