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装电蚊拍

楼主(2020-07-13):
家里人说这个电蚊拍就是个鸡肋!
好吧那就改吧
塑料撬棍开整从里往外撬开
以前买的紫光灯珠365nm(听说蚊虫很是喜欢这个光线),拍子的间隙不够用锉刀磨扁

找一个不用的手机充电线用黑红细线即可
串一个51Ω得电阻,套热缩管
拿到俺家的葡萄树下,哎呀我滴妈,啪啪一个劲响,效果很满意
有改锂电的想法,小电瓶用坏在说吧。。。完

网友A:
吸引蚊子的不是些紫外灯,是黑光灯,你整劈叉了。

网友B:
   换18650并联,哈,加大电流,加大功率,换质量上乘的电磁炉谐振电容。夏天到了,就是要大功率去打那个逗逼苍蝇,苍蝇比蚊子还可恶。。。。关键是苍蝇大了些,网片可能也要改了。

网友:
蚊子没杀死几个,小飞虫遭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引蚊子的不是些紫外灯,是黑光灯,你整劈叉了。

不懂就问,黑光灯是啥?

网友:
黑光灯吸引的也是摇蚊,不吸血的,吸血母蚊绝少上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引蚊子的不是些紫外灯,是黑光灯,你整劈叉了。

360-400nm的紫外线,自己去百度,不要开口就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引蚊子的不是些紫外灯,是黑光灯,你整劈叉了。

整叉劈了?黑色的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8650并联,哈,加大电流,加大功率,换质量上乘的电磁炉谐振电容。夏天到了,就是要大功率去打那个:f ...

谢谢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