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修水管 求教 铜管件为什么对磁铁有弱反应呢

楼主(2020-07-13):
买的海景房 入户水管阀门坏了  是热熔PPR的阀门 物业也倒闭了 我就自己修了下 买了 PPR转外丝活接头 加上普通双内丝 6分球阀 毕竟那种单头活接头PPR的球阀太稀奇了 而且维修困难

现在倒是熔接好了  就是淘宝10元买的那个 PPR热熔器 别说 这个还挺好用  只是有个问题 当时买了3个 同样的PPR转6分外丝活接头  都是电镀过的  用磁铁吸引下 有弱磁性  但是也不是铁的 这个5块多  买了1块多的铁的 样子一样  吸铁石吸引力很强 这就奇怪了  铜合金的铜件还能被磁铁吸引 难道是镀层的问题? 用小锉刀锉了一点点看了下 貌似有一点点铜的颜色 但是不明显

这是什么材料呢? 如果是不锈钢也有可能 买了  PPR25转6分外丝的 接头 有 铜和 铁 还有 不锈钢的  发现 不锈钢的对 磁铁有一点点引力  铜也有 但是不大  铁的最大   然后铜的也是有镀层
而买的 铜球阀  铜本色的  就没有吸引力  这是因为杂铜含铁量太高了 还是 因为镀层引起的呢?
这是之前管子断了的样子  5年没去了 来了就这样 当时管子里塞了个木塞  估计邻居开自家阀门 把我家的打开了 发现没水 使劲拧 把水管拧断了

这种热熔阀门很麻烦 坏了再换就怕管子不够长了 所以装了个 外丝6分转PPR的管件 就这个买的铜的 但是对磁铁有反应 但是反应不大

新的内丝铜阀装上了   铜球阀对磁铁倒是没什么反应 所以好奇那个 活结 到底什么材料做的

后面的铜阀对 磁铁也没反应   所以好奇是不是镀层引起的 当然都买的便宜货  6分铜球阀7块多包邮   6分活接头外丝转PPR的是5块多包邮  的确都是便宜货 但是搞不懂材料是什么

网友A:
合金铜,不是纯铜呗,铜多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金铜,不是纯铜呗,铜多贵啊

我刚补了图 您看下  后面的铜阀对 磁铁也没反应   所以好奇是不是镀层引起的 当然都买的便宜货  6分铜球阀7块多包邮   6分活接头外丝转PPR的是5块多包邮  的确都是便宜货 但是搞不懂材料是什么

网友B:
怀疑是不是铁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不是铁镀铜

应当也不是  那个吸引力道和不锈钢类似  类似201不锈钢 如果是铸铁的 我买了铸铁的管件 直接吸上去了

网友:
看你相信谁了,我选择相信磁铁。

网友:
国人喜欢一锤子买卖

网友C:
水件黄铜会被强磁吸引,这也是识破漂亮的电镀锌件假冒铜件的简单法子,因为锌合金尽管电镀的与电镀铜件一样漂亮,但是锌合金不被磁铁吸引,所以楼主的铜件无疑,只是铜色很浅罢了。
同是黄铜件,用在电器上的就不被强磁吸引,铜色也更深,这应该与合金构成有关~或者说水件的黄铜里的非铜金属比电器黄铜里的非铜金属不相同~可能更便宜吧。

网友:
我见过直接吸起来的,但是打磨了确实是铜的,黄铜件,怀疑里面掺别的东西了.

网友:
中国缺铜啊,不然金门哪来那么多的菜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件黄铜会被强磁吸引,这也是识破漂亮的电镀锌件假冒铜件的简单法子,因为锌合金尽管电镀的与电镀铜件一样 ...

您这个解释我感觉合理  我琢磨了下 那个 管件  球阀都是 铜的 铜色  估计是铜的 杂铜罢了  但是含铜量高 活接头说也是铜的 电镀件 含铜量低 杂志多点  所以能被磁铁吸引 铜本色的那个球阀之类的是吸引不了的  然后锌合金的肯定吸引不了 但是锌合金一般都是要电镀的  所以区分电镀件是锌合金还是铜件  有弱磁性的可能反倒靠谱点 是铜件

网友:
有镍的话磁铁也有反映!再者的话水里面有铁离子,会附着在阀门上,长年累月形成铁锈残留,会有反应很正常!!

网友:
估计里面掺铁了?黄铜不是掺锡码?

网友:
磁铁能吸铁钴镍金属,很多镀层都是镀镍

网友:
含铁的50铜还是45铜,防腐。楼主海边啊拉么潮湿,坐标哪里上点海景图瞻仰一下嘛

网友:
管子铜的里面阀门阀芯不是啊啊

网友(2020-09-22):
可是铁镀铜,打一钻便知。

网友(2021-01-08):
不是纯铜的,合金的,不用怀疑

网友:
明显这个价格的都是废料做的,哪里是纯铜啊

网友:
肯定不是纯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