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力萌锂电充电器,怎么改电压或者改可调电压的也行

楼主(2020-07-13):
力萌锂电充电器,之前是铁锂58.4V的。现在在电池三元13串是54.6V。。。。。。。。。。请问大神们怎么改能把电压降下来。图2上的电阻拆机就是这样子,不是我弄的。
下面图3的图片是在论坛里借来的。借来的图片是36V的。。。。。。。。。。。。。。。。。。。。。。。。。。。。。。

我觉得是改上方431的元件。请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还得改过压保护,不建议你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改过压保护,不建议你自己改

看来有点复杂

网友B:
这种就是带液晶屏那种吗?怎么看上去比较山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带液晶屏那种吗?怎么看上去比较山货了

你说是就是吧!看到在电动车联盟论坛很多人推荐之一。看他们口碑还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是就是吧!看到在电动车联盟论坛很多人推荐之一。看他们口碑还行

那个论坛不是被查封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论坛不是被查封了吗

又活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E:
锂电池加一串,变14串,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加一串,变14串,就可以直接用了。

哥,54.6加一串就58.8了。锂电安全,是这么随意玩的吗

网友(2020-09-25):
看上不错,多少钱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活了很长时间了

我怎么进不去?

网友:
力萌哪家买的,淘宝太多了额,怕山货

网友(2024-02-26):
改电压容易,问题是力萌这个是有单片机控制的,改了电压也不充电

网友(2024-09-06):
力萌充电器显示屏显示不准怎么调呀?

网友(2024-11-22):
高端改装有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