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某宝入的台达12v/5A电源DELTA EADP-60FBB,拜托各路大神鉴定一下是否翻车

楼主(2020-07-13):
成色很新担心是换壳的

反面没有序列号

拆开看着还行,塑料壳挺光滑

背面电路板挺整洁

线圈和电容100微法的倒是也够5A的输出

貌似台达常用的变压器

没见到红宝石的电容比较失望

各路大神帮忙鉴定一下这电源翻车了没有。

网友:
没翻车,做工很不错的,应该是正品

网友:
台达电源没有这个外观风格的壳子,估计是换壳的电源,标签倒是老实没虚标

网友:
看工艺还是不错的,即使是山上的,能做到这样也可以了。

网友:
买了个一样的,正常使用一年多了,应该是换壳台达。

楼主:
看两端的线和内部的线路板都挺新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换壳呢?

网友:
板是好板,壳肯定不是原装

网友:
板子看着不错,不过台达这样的外壳很少吧。

网友:
这电源我买过,外壳太新了有退运险就退货了,应该换壳吧,后买个无壳剪线电源板,本来要驱动直流电机风扇,搞一半放弃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翻车了从山坡上翻到大路上了

楼主:
13.5不包邮

网友: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台达心!

网友:
看外壳,应该是翻新电源,电路板是台达的。

网友:
这个拍清晰一点,有谁知道是怎么看的么

楼主:
换壳倒不至于,我觉得很有可能从厂家流出来的时候就是个半成品,JS后配的外壳,所以才会看起来这么新。

楼主(2022-09-10):
不知不觉用了2年多了,这个电源很稳定,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12-07):
引用 楼主:
不知不觉用了2年多了,这个电源很稳定,还是不错的

虚标的!应该是12V2.6A左右的电源!

网友:
像他们说的外壳不对,里面没啥问题的。

网友:
这元件还打着胶,一看就是大厂的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