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没人我就做 6.3 标准批头螺丝刀手柄 铝合金版本

楼主(2020-07-14):
6.3的批头比较常规,但是小手柄比较少,  产品简单, 下料  上机做  送去氧化  回来组装   打字   就搞定了  标准批头手柄,也可以用个转接头用4MM的六角手柄

网友A:
有车床就是牛,想加工啥就加工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车床就是牛,想加工啥就加工啥

弄几个无缝钢管,且里面要有导线的那种,你懂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弄几个无缝钢管,且里面要有导线的那种,你懂得

那种钢弄不到吧,管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钢弄不到吧,管控的

304 316 钢棒都可以到处都有

网友C:
内六角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可以车出来,为了铝合金插孔更耐用, 我冲压进去另外做的铁套子。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威威那种长尾批头?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想D什么都没问题

网友E:
有没有富溢的,分一把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威威那种长尾批头?

日标批头,你要的多可以定做

网友F:
做得漂亮 话说老板你这个能不能给电钻螺纹头里面车成内六角啊? 邮寄可以不

网友:
吴老板就是牛掰,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富溢的,分一把给我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钢弄不到吧,管控的

膛线么难道说

网友G:
不考虑出一个一字十字的那种披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考虑出一个一字十字的那种披头吗

双头批头用的不多,而且这个双头的型号比较难弄,直径不好做小

网友:
批头插入的深度有多少?批头晃动大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做得漂亮 话说老板你这个能不能给电钻螺纹头里面车成内六角啊? 邮寄可以不 ...

你是不是指电钻输出轴安装夹头处那个反牙紧固螺丝的孔,也就是想把充电钻的夹头卸掉后改成个纯电批?
我也考虑过这方案,估计要看输出轴直径够不够大,一般12V充电钻夹头螺纹(也就是输出轴直径)是3/8英寸的(只有9mm多一点),如果在其中央开个1/4英寸(6.35mm)的内六角孔,孔壁太薄了,大扭力拧螺丝时有点吃不消。粗一些的输出轴应该没问题,但小型充电钻上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不是指电钻输出轴安装夹头处那个反牙紧固螺丝的孔,也就是想把充电钻的夹头卸掉后改成个纯电批?
我 ...

把内六角套筒柄车出反牙螺纹来可能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