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充电器不通电

楼主(2020-07-14):
电动车充电器不充电了,有个元件烧了个洞,我加焊了,还是不通电。

网友:
量300V滤波电容电压有无,没有往前,有往后查

网友A:
三无产品来的,建议扔掉买力萌带温度显示充电器更为安全

网友:
这三无产品就是结构简单,坏了不心疼,小毛病自己修复,大毛病就换新的吧。

网友:
拆件吧,这山寨板子,加分安慰

网友:
焊点做工也不像山寨

网友:
保险都没有,太山寨了,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无产品来的,建议扔掉买力萌带温度显示充电器更为安全

买过72v力萌带液晶显示的充电器,把我新电池充鼓了。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