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惠普hp5200卡纸拆机求助

楼主(2020-07-14):
惠普5200n,带双面器。昨天用还任意纸盒都可以自动双面呢今天就打了个A3 结果卡纸了,后来不管怎么搞都是卡纸,卡纸位置在定影出来后的出纸卷轴 这个轴不转动所以纸出不来,手册讲的是Face-down delivery unit这个部件。
目前确定是这个轴不动导致的,出纸部件和定影共用的第二电机   但是定影现在又正常  真是奇怪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个三星的打印机原来也是一直卡纸,我那天给拆开了,更换了搓纸轮后就正常了,用了好几个月了,没出现过卡纸现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般是纸路传感器的问题,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传感器脏了,或者传感器的杆折了?再有就是那个出纸部件的离合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纸张类型或纸张大小设置不对。

网友A(2020-08-13):
是不是有个继电器 有问题了  在后面下面的角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继电器 有问题了  在后面下面的角落里

感谢,你说的对了。就是后面角落 双面器的里面角落有个离合器,外壳与运动部分润滑不畅了   看我另一帖就知道了

网友(2024-04-08):
我的HP5200打印机A3不卡纸,打印A4就卡纸,还没找到解决办法,学习中,多谢。

网友:
学习了,公司都是HP

网友:
hp1020有个经典故障,就是一次进两张纸然后卡纸.就是底部角落有一个继电器.胶带久了之后粘住,重新贴点胶布就好了

网友:
hp1020有个经典故障,就是一次进两张纸然后卡纸.就是底部角落有一个继电器.胶带久了之后粘住,重新贴点胶布就好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