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0-07-14):
充电器使用431,所以很好改了。
R1为393,即39k,R2为01c,即10k
所以U0等于(39/10+1)*2.5=12.25
直接把R2改成6.3k
U0等于(39/6.3+1)*2.5=17.97,测量电压为18。

输出电容原本是16V的,没有合适的,直接改成了63V。没有小的贴片电阻,换个大个的,略丑。哈哈!后用热缩套管给 套起来了,防止短路,没有图片。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R2改成一个固定电阻加一个可变电阻的模式,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一台无级调压电路?

网友A:
直接调高三分之一电压,空载看不出差距;带负载的话,电源就很难工作在最佳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高三分之一电压,空载看不出差距;带负载的话,电源就很难工作在最佳状态了。 ...

除了重绕线圈,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高三分之一电压,空载看不出差距;带负载的话,电源就很难工作在最佳状态了。 ...

说的有道理。我用12/18V开关电源(本来就是通过跳线帽切换电压的)通过改变431电阻改了个21V充电器,不知行不行。如果与12V比差得比较多,但如果与18V比还算比较接近的,先用用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我用12/18V开关电源(本来就是通过跳线帽切换电压的)通过改变431电阻改了个21V充电器,不知 ...

这个的看比例,因为PWM的占空比也是一种比例关系。

比如你24V电源,升降5V一般都没问题,因为相对比例较小;而你12V电源升降5V就不一定能可靠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