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速齿轮箱

楼主(2020-07-14):
各位哥哥们,拜托,拜托,哪位师傅麻烦指点一下,有哪个了解图片当中右边那款,带自锁的齿轮箱,用多大的电机齿吗?,或者是啥牌子的,在电机固定圆座上面有预留550,775电机的螺丝固定孔,

楼主:
安装过550 电机加12T的齿轮,看着好像还是小了,只能碰到两个齿轮,第3个碰不到,换成电机齿轮内径是三毫米的,12个T齿的,都能碰到,不过转不动,网上也查了,也问过一些卖家,都不晓得他们,你们都是电动工具大神应该比他们还要清楚一些,能麻烦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谁研究这个呀   太冷门了

直接买2只瞎牌拆了用不就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研究这个呀   太冷门了

直接买2只瞎牌拆了用不就完了嘛

这齿轮箱也是刚刚单独买的,因为是双速的,以为都是550电机加12T齿轮就可以,结果到手发现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齿轮箱也是刚刚单独买的,因为是双速的,以为都是550电机加12T齿轮就可以,结果到手发现不行 ...

不是有19包邮双速12v锂电钻吗   买2只拆了就能用  也是5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19包邮双速12v锂电钻吗   买2只拆了就能用  也是550电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