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启动电容问题

楼主(2020-07-14):
用了十多年的鸿运扇,有一台不动了,一台开最小风力档就格格格响得厉害(中速和最高速没事)。原电容是 400V 1UF 的,结果我换上 400V 1.5UF 的,只转了三两秒就自己停了——我记得好象是电容容量大换用小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怎么会这样?另外,记得论坛也有人说过,电风扇启动电容出问题,慢速会响,果然如是啊。

网友A:
拆开电机加油吧。换1.5的太大了。1.2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机加油吧。换1.5的太大了。1.2也行。

加过油了,停机手动转动很顺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过油了,停机手动转动很顺畅的。

电容太大了,启动电流大。电容大20%没事。不能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大了,启动电流大。电容大20%没事。不能再大了。

那我还是买1UF的好了。

网友:
换新电容,加油收转顺畅还是不转那就是之前转的慢还继续用导致闸间短路或启动绕组开路了。

网友:
加油换电容不行,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电机出来的几根线,看看有没有其中两根是测不到阻值的,如果有,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