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巨廉价Windows hello人脸识别方案

楼主(2020-07-14):
前不久联想在卖160块的Windowshello摄像头,我想买一个来着却已无货···
自从苹果在iPhone x 上搭载面容id以来,各路厂商都推出了人脸解锁功能。其实早在苹果之前许多年,就有不少手机厂商实现了2D的人脸解锁功能,不过安全性不高,照片就可以骗过的级别。巨硬厂商微软也在比较早的surface等产品上用上了Windows hello 人脸。原理上,有RGB摄像头、红外摄像头、红外光源发射器等以捕获人脸的3D模型。但早期的windows hello摄像头精度不高,白天识别常是大眼瞪小眼的尴尬现象。(surface pro4实测)现在系统更新以经大为改善。和苹果相似,支持Windows hello的设备都不便宜,但也没必要为了某项可有可无的功能而去换一台电脑。而基于英特尔的Intel Realsense模块是可以在某宝买到的,在这一点上比苹果好太多,苹果勉强能用的垃圾估计只有剪线电源适配器了。罗技就曾卖过支持Windows hello 人脸的外置摄像头,售价也是不得了。人生苦短—家境贫穷!还是老老实实找笔记本上用过的摄像头配件吧。我在次用的是基于第一代Intel Realsense F200实感摄像头模块,被大量预装在高端笔记本上,模块价格已经很便宜了(相比于笔记本)。

大约只需要50元左右便可以买到。
但原版的F200模块是USB3.0的接口,买了摄像头模组还得买一条连接排线,许多奸商都知道其中用处,一条排线麦几十元还不包邮已持续多年。其实不一定要买原版的F200模组,许多授权厂商也有魔改的模组,且支持USB2.0。如下:
被用于戴尔的高端笔记本和外星人系列。在某宝只需30元即可买到,而且经过一番探索,不需要买排线也可以工作。测量原装排线得到以下引脚定义:(原装的排线和显示屏排线和在一起,走的是屏线接口里的USB2.0通道)
(仅适用该型号模组,其它模组未验证)
到手只需呀准备一条不用的USB2.0数据线即可,直接剪断焊接或是连个小板子均可,我都做过实测可用。
贴显示器上效果:摄像头模组PCB很薄,粘了片卡片,如有金属板更好,利于散热。
连上电脑后安装驱动,直接在鲁大师、驱动精灵里面更新驱动即可。摄像头方案是小螃蟹驱动,windows hello相关驱动不需要手动安装,更新最新的win10系统即可,连上电脑不能立即识别,需装好摄像头驱动后等待10分钟重启才可以进行人脸录制。(检验是否安装好驱动可以打开电脑的相机应用即可检验,你要看设备管理器也行,在图像设备一栏里可以看到Integrated Webcam 相关设备)
录制人脸时可以看到红外摄像头画面。我记得F200以及更高级别模组显示的是RGB图像。但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就此,试试解锁速度:按下win+L键锁屏,只要位置适合,基本都是秒解。我的小米笔记本带有指纹,但体验远不如人脸。(笔记本需要禁用原装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模组比小米原装的似乎画质还好一些!开机只需按下开机键,系统启动后会自动开启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一套流程下来还真不错。胡乱写写有错误还请见谅!

网友A:
不错,有台式机的可以玩玩。

网友B:
笔记本的摄像头供电一般是3.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摄像头供电一般是3.3吧?

模组自带稳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台式机的可以玩玩。

哈哈,笔记本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楼主做的不错,好评!然后ID涉嫌冒充管理员,笔记里否则的则字写错了,晚饭扣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不错,好评!然后ID涉嫌冒充管理员,笔记里否则的则字写错了,晚饭扣鸡腿。 ...

谢谢,发了才发现好多错误。下次一定注意检查

网友D:
"正在寻找你"
"未识别到人脸"

网友:
罗技在15、6年前推出过面部追踪(?)的摄像头,能跟踪人脸,随头部晃动,摄像头也会转动,不过据说对着它喷口烟就乱了

网友:
ps3的体感摄像头好像也带红外,30来块钱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E:
usb3.0款的那款有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3.0款的那款有定义吗

没有,那个比较贵,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比较贵,没买。

哦 我也买了你这款,刚刚送到,有点问题,加Q交流一下 3八38八80零5

网友:
能发下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寻找你"
"未识别到人脸"

目前还没遇到,位置对很灵敏的

网友:
7、8Pin 是麦克风?这货是双麦克风吧。左右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寻找你"
"未识别到人脸"

你是用3.3V供电吧。3.3v供电识别非常低的。改成5V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比较贵,没买。

请问一下USB2.0那款有关键词吗?搜了一下没找到有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USB2.0那款有关键词吗?搜了一下没找到有卖的

0JCXG0啊,接线图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0JCXG0啊,接线图写了

找到了,谢谢,28包邮,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