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统帅滚筒洗衣机电机转子

楼主(2020-07-14):
家里滚筒洗衣机开机一直有声音,把后盖打开看了发现用手转动皮带时电机有声音,电机上黑色碳粉很多,手摸上去都黑黑的,拆下来才发现转子上掉了块钢片,转动时缺口会与碳刷产生噪音,不知道什么原因掉的,图片在后面,各位有遇到这种故障的吗?已在淘宝上买了新电机。

网友A:
洗衣机为什么会用上这样的电机,设计的居心不良啊

网友B:
换向器铜片都掉了,质量甚尤,洗衣机应该用单相异步电动机,用串励电机太坑了。

网友C:
转子绕组有短路,烧了。串励电机优点是体积小,成本低,功率大,转速高(普通异步电机受限于50hz电源,转速不超过3000)

网友:
这种豆浆机才用的啊,洗衣机居然看到了,太可怜了

网友:
看功率应该是那种很小的洗衣机吧

网友:
看样子质量不行啊,胶水都不饱满,换向器都过热掉了

网友:
海尔这样可难看了

网友:
换向器掉片了,换向器出厂时就有问题,换转子或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向器铜片都掉了,质量甚尤,洗衣机应该用单相异步电动机,用串励电机太坑了。 ...

普通滚筒机多数都是这样的串激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子绕组有短路,烧了。串励电机优点是体积小,成本低,功率大,转速高(普通异步电机受限于50hz电源,转速 ...

变频调速呀

网友:
估计是生产时没固定好整流子,找片金属焊接好粘住应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为什么会用上这样的电机,设计的居心不良啊

10多年前DC变频电机没流行,滚筒洗衣机需要高转速大扭矩,只能够用串激电机。最近几年DC变频电机价格下降了许多,现在已经每人用串激电机了,就算最便宜的滚筒洗衣机也是用变频电机。原因很简单,变频电机可以用铝线,而且寿命和性能都比串激电机要好。

网友:
现在的海尔也就这水平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在淘宝上买的新电机到货了,190元,发图上来给大家看下,感觉质量没旧电机好。用手转动阻力比旧电机大一点,转动时也可以听见轻微的碳刷和转子摩擦的声音,旧电机转到转子掉片的地方才有声音。还没装上试机,发现新电机皮带盘比旧电机皮带盘长一点,旧电机皮带盘是和轴平齐的,新电机的要比轴出来一点,装上后皮带可能容易脱落,卖家回复说就是这样,不喜欢可以退货。传的图片手机上不能调整顺序,比较乱。拍照时没注意,有时的图左边是新电机,有的右边是新电机,看得见标签的是新电机。不知道怎么编辑,大家原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为什么会用上这样的电机,设计的居心不良啊

快5年的机器了,以前可能很多滚筒洗衣机都是这种电机

楼主:
今天装上试了下,皮带盘那里没影响,就是洗衣机运转没有旧电机平稳,将就用吧,下次坏了直接换新的,换个小天鹅的试试看。滚筒洗衣机过几年就要维护,邻居买的同型号的早换新机了。

网友:
自从用过一台海尔电脑和一台空调,从此不再碰海尔标的任何东西。

网友D:
我的TCL滚筒也是这种,用了5年,前些日子感觉声音有点大,轴承的声音,坑爹的是电机是铆钉的,不好拆,只好在轴承上添了点缝纫机油,现在声音正常,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TCL滚筒也是这种,用了5年,前些日子感觉声音有点大,轴承的声音,坑爹的是电机是铆钉的,不好拆,只好 ...

我这款洗衣机电机也是铆接的,有问题就只能换新,可能是为了电机厂家和售后的利益就只能要消费者买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