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来露一下咱的电磁炉或者开关电源维修插座

楼主(2020-07-14):
里面没啥可看的,就是一堆线而已,用的是86三联明盒,装了一个10a保险,然后就是这样子喽, 这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网友A:
还好。有2点小建议:做个木底座,别翻车了。灯泡用那种MR16口的卤素灯220V50W,可集成在里面。

网友:
我的是用铁接线盒,固定木板上,铁接线盒装园电压表和扳把开关,灯头和插座装木板上。

网友:
现在快手上有人在卖这玩意,使用的那种LCD的多功能电显,一个那模块就50多,一套卖150,同样的东西,马云家也在卖,基本上水浒价格

网友:
不拆开看看啊,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做的不错,看着干净利落

网友B:
楼主说说怎么做的,最近也想给电磁炉,热水器搞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有2点小建议:做个木底座,别翻车了。灯泡用那种MR16口的卤素灯220V50W,可集成在里面。 ...

50W修个小功率开关电源够用,电磁炉起码100W以上才行

网友C:
这个线整合比较好。
感觉那个电流表,电压表没啥用。会折腾这个谁会没有个万用表。还是万用表比较靠谱

网友D:
修大功率电器还是很好用的,我用的100W灯泡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着方便

网友E:
有电压表头的话,可以把白炽灯去掉,换成更紧凑的220伏1到3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没电压表头才用白炽灯串联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整合比较好。
感觉那个电流表,电压表没啥用。会折腾这个谁会没有个万用表。还是万用表比较靠谱 ...

电流表是修电磁炉调整功率的,要是用万用表比较麻烦一点,不如这个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表头的话,可以把白炽灯去掉,换成更紧凑的220伏1到3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没电压表头才用白炽 ...

电压表头,准确的说,我不是为了要显示电压,我对电压不感兴趣,我主要用他的电流显示,白炽灯是这个插座的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大功率电器还是很好用的,我用的100W灯泡

嗯,我问了好多家卖灯座的 都说是用灯泡不能超60W,但是咱们一般都是100w 200w的。。。但愿灯座能抗住。。。再说咱们也不是长期点灯,也就亮那么几下。。。应该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怎么做的,最近也想给电磁炉,热水器搞个开关。

这是维修插座 仅此而已   整个插座的灵魂是那个灯,开关都可以不要的,只是为了方便

网友:
手头有个酒瓶木盒,用来做了个维修插座。上来用的两个小开关,后来找到个三档开关,就用三档开关了,下面的红色开关用不上了。

网友(2022-05-12):
不错,我做的比较简单,用两个不用明盒再加上一块木板固定在一起,直接上100W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问了好多家卖灯座的 都说是用灯泡不能超60W,但是咱们一般都是100w 200w的。。。但愿灯座能抗住。 ...

不超60 瓦我感觉应该是怕温度高,时间长了把灯座烤坏

网友:
灯泡的瓦数应该要按照负载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