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flex)5339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7-14):
昨天购买一套  flex冲击钻(大有5401同款) 来到非常激动!先拆看看吧,5339里面2个风扇,难怪这么吵!flex5.0电池拆解查看电芯,电池满电实测电压20.8v。

网友A:
电池跟大有的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跟大有的通用吗?

一样的,换了个贴纸

网友B:
两个风扇我的乖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风扇我的乖乖

一个涡轮扇 一个普通风扇

网友C:
充电有介绍的那么快吗

网友:
看起来不便宜的样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有介绍的那么快吗

9a的电流呢,反正我感觉有点像是计时充电的,因为的改装的10A电池,插上去显示48分钟,在冲到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停过一下电,然后充电器又开始充电时间就变多了6分钟,

网友(2021-07-12):
大品牌做工,用料扎实,细节到位!

网友:
是190W闪充吗?

网友(2022-01-17):
电线那个保险丝和保险丝旁边电容什么规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涡轮扇 一个普通风扇

电线那个保险丝和保险丝旁边电容什么规格啊

网友D(2022-04-19):
屏幕不显示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设计差评!

网友:
楼主多少米入的冲击钻

网友:
和大有闪充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不显示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设计差评!

显示用时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电流电压数据啥用也没有,白增加成本

网友:
这款充电器比大有便宜,我之前看见还以为是仿大有充电器还不敢买。原来也是有品牌的,大有120一台这个牌子的106便宜10几元钱

网友:
看做工用料很不错啊

网友:
居然用两个风扇  可以

网友(2023-03-09):
这款是不是可充24伏的考伯特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