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修福睿斯主驾升窗马达

楼主(2020-07-14):
福睿斯开了快四年,主驾玻璃动不了,网上一搜是通病,但百年福特毁于长安,不肯召回,三年过保,需要自费修,四儿子店得五六百,某宝有一百多的电机有人买去换好了,也有人说是电容坏了,还有说是接触不好,自己动手拆开先看看吧

网友:
 几乎所有汽车的玻璃升降器都差不多。

网友:
没人回复那么惨啊,我来捧个场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厂家考虑的不周全,线材是定制的,出线材厂肯定是做防水处理的,至于你汽车厂家是怎么安装的,他也管不到,反正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A:
堵头也是防水用的,这个只能说,插头线组那里进水了,但又说进水就一定会坏嘛,还有别的问题??夹片紧度不行?

网友:
自己动手哦!!!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福睿斯,四年多了,主驾玻璃不会升降了。

网友:
感觉把线头那边用胶封上比较好,但车里温度高最好别用热熔胶,有的热熔胶熔融状态下会导电,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设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头也是防水用的,这个只能说,插头线组那里进水了,但又说进水就一定会坏嘛,还有别的问题??夹片紧度不 ...

插头进水不能流出去,如果通电,直接就是电解反应,负极被电解正极被氧化,同时产生氯化钠氢氧化钠之类的杂质附着在正负极上,哪没有通电铜长期处于湿润环境也很容易氧化,生成碱式碳酸铜、氧化亚铜等多种化合物,俗称“铜绿”。

网友:
电机厂家叫博泽

网友:
顶楼主,我的是16年9月的福睿斯,上周末车在外面晒了半天,结果打不着火,最后换了个启动马达,
网上都说磁电开关不行了。
福特这质量啊。

网友:
第一长安也是百年企业,福特坐死怨不得长安,第二福睿斯竟然防撞钢梁是圆的和日系一样。

网友:
用吹风吹干后704胶密封效果更好。

网友:
我垃圾启辰副驾窗户升降8年了还是和新车时候一样慢,通病。

网友:
福克斯路过,好像做工比这个好

网友:
我的骐达升窗雨天缓慢10年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4年了,不过倒没出现升降困难。后面升降会吱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