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帮忙看一下笔记本上这个电池要不要充电的(2/V40H PVCF)

楼主(2020-07-14):
这个应该是镍氢电池。测量了一下电压有2.7伏。东芝笔记本上。另外想请教一下,什么导热硅胶好一点?原来用的相片硅胶变成很干了。想清理也不知道怎么能清理干净,又不敢用力扣。

网友:
我也好奇了,很少看到这种电池了

网友:
硅脂用酒精擦

网友:
这种是充电的,
还有一种单颗锂电池3V是不用。

网友:
谁见过一次性的镍氢的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BIOS用的,可以充电

网友A:
主流厂家都不会用这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厂家都不会用这种电池

你说这个我想起了什么才是主流。这是东芝w50工作站上面的。相对来说还是国内的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
镍氢用琥珀颜色有点特别,镍镉一般是琥珀和黄颜色热缩管,镍氢一般是深绿浅绿热缩管。

网友:
只记得很老的笔记本会用镍氢电池作为CMOS电池,现在基本都是CR20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