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注意!闪迪U盘出现官方降级片!

楼主(2020-07-14):
今天去了趟闪迪售后点,质保回来了一个闪迪16G的cz50U盘
个人来讲,并不喜欢闪迪的U盘,又贵又慢。不过一般很耐用,拿来送人还可以,毕竟大多数人不了解U盘,他们的认知范畴内,闪迪和金士顿做U盘不错。但现在,金士顿已经堕落的实在不能用了(金士顿U盘中使用鑫创6132+东芝/闪迪7t23,降级8t23的金士顿dtiG4和DT50,创下u3写入最低记录:4.5MB每秒!),拿金士顿送朋友很容易把朋友送成仇人。所以,在diyU盘和闪迪里选,送人,出货,我都会选闪迪。
新包装挺好看,U盘还是一如既往的小巧,但是拆开后我不淡定了,各位坛友看看,这能安全使用吗?

包装:新版闪迪U盘好像大部分是正面全红色了,不如旧版好看。背后厂家由“闪迪”变成“西数”了!

本体:传统的红黑配色。吐槽一下,这盘生命周期也够长的,我记得这型号十多年前就有了吧
!!!
下面,重点来了!!!!!
芯片:SANDISK  A943732121  032G  MA919M30AXP3   MALAYSIA
马来西亚封装,设计容量32G。现在为啥不打序列号和数字码了?

16GU盘,芯片设计容量却是32G的!
顶上还有个小黄点,似乎是从其他U盘上拆掉重焊的...
放大图再来一张

这是官方降级片?

主控印字:820410PA1 J945EAB518 SDC1 CHINA
闪迪主控,永远是那么怪!
板子上还有一个大大的“16G”,说明这个U盘不是32G,而是16G的。
芯片精灵不能识别,是正品。

盘内:无预制文件,不给加密工具了!

空空的,这点就不如台电,朗科了,人家盘虽然烂,可是加密工具照样给你,让你加密了文件再坏掉,没法恢复数据

跑圈通过,速度就闪迪那样(前300MB是开心模式,持续速度15M每秒)就开心模式下,写入速度也被一芯1179吊着锤!

我不喜欢这种全塑料外壳设计,太容易坏了!(而且还难拆!)万能的坛友们,有啥好的无损拆解方法麻烦评论一下谢谢
感谢观看!

网友A:
外包装上的小巧可靠瞩目
有概率是在库存品或者测试不通过的产品上回流的
至少镁光大S是这样吧

32G冗余了一半,变成16G能不可靠吗(滑稽)

网友:
U盘用降级片很正常,官方测出来就降级你也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是降级片 最多是低性能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包装上的小巧可靠瞩目
有概率是在库存品或者测试不通过的产品上回流的
至少镁光大S是这样吧

32G芯片变成16G用感觉很可怕哈哈哈哈哈,不知道那天就boom了

网友:
移动存储处处都是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包装上的小巧可靠瞩目
有概率是在库存品或者测试不通过的产品上回流的
至少镁光大S是这样吧

“大”存储,包装上印16,拆开后--闪存:想不到吧,俺32G:lol:

网友C:
见怪不怪了 闪迪i SSD 都能拆出来打了R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存储,包装上印16,拆开后--闪存:想不到吧,俺32G

哈哈哈,的确是“大”存储!更大的存储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怪不怪了 闪迪i SSD 都能拆出来打了RM的

哇,自己给自家产品用rm片可够狠,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行为

网友:
OP100%还不放心,足足16G

网友D:
买的正品东芝U365     32G   拆开发现两片32G闪存。  我还发了帖子

网友E:
手头有一个同款U盘,外形一模一样,不过用的是黑胶体,也是16g。芯片精灵扫不出主控闪存信息,但是闪迪的加密工具能正常使用,就很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一个同款U盘,外形一模一样,不过用的是黑胶体,也是16g。芯片精灵扫不出主控闪存信息,但是闪迪的加 ...

对,这款U盘的确有黑胶体版本的,是正品

网友:
塑料的插头不结实

网友:
可能是32G的坏快达不到理想值,所以开16G
也有可能是手残福利,32G的片流到了16G的流水线上
你可以取下来换主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的正品东芝U365     32G   拆开发现两片32G闪存。  我还发了帖子

据说lexar的p20也是用了双倍的颗粒。

网友:
也可能16g的片现在已经不生产了.直接屏蔽当16g的卖.

说到外壳.我也有一个32g的这个.能不能换到其他外壳上面?
有推荐吗?.............

网友:
现在市场上都卖闪迪了,追要是假货少

网友:
闪弟,哭豆,闪弟,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