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丝印KG,360行车记录仪拆下来的

楼主(2020-07-14):
第一代的360行车记录仪J501C,无法开机,插电以后这个很烫手,直接给吹下来了。拿掉以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给电池还是不能正常充电。

表面印的是KG,没其他标识了。

网友:
ZVS管子,保护用的

网友:
5819?二极管吗?感觉像

网友:
SMBJ6.0A,TVS二极管

网友A:
丝印KG=SMBJ6.0CA ,双向 600W 6V  TVS贴片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KG=SMBJ6.0CA ,双向 600W 6V  TVS贴片瞬态抑制二极管。

淘宝上查了双向是AG

网友(2020-10-09):
TVS二极管
规格: SOD-123
品牌: AnBon(台湾安邦)
型号: SMF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