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DIY改装对讲机车载借电器

楼主(2020-07-14):
之前买过一个老UV2对讲机的车载借电器,结果倍受打击,曾发了一帖警醒大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158
上次发帖的图片:

自从经历了上次的事情,对某宝的借电器再也没有信心了,但迫于需求还要给另外一台TG-1690配个借电器。
和上次一样的价钱23包邮,到手后怀着必然被坑的心态拆了,结果大吃一惊:

不同于上次的7808管+两电容的神组合,这次是一整块DC-DC降压模块,在某宝终于看到了良心之作。。。
XL4005稳压模块,输入12v,输出8.4v。

某宝找的资料,相比起资料里的蓝板,这个绿板确实简陋了些,可调电阻用两个普通电阻串联代替了,其它部分大致一样。

基本参数:
转换效率90%,还行。

强迫症不能忍,改成和之前帖子一样的3R33复刻版(MP2307降压控制芯片)。

引用某宝资料:MP2307降压板,仿3R33。

为了98%的转化率和低发热,还是值得的。

完成

用手台解码器测试U端438.500MHz频点的发射功率:
(因为车子没在旁边所以找了个12v3a的变压器模仿点烟口,并插在功率检测插座上观测整机功率。)

改造前:
发射功率10.5w,整机功率38w。
改造后:
发射功率11w,整机功率30w。
结论:
因为转换效率提高了,所以整机功率降低了8w,发热量减小了很多。

有个问题请教大佬们:
我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的这两颗电容合适吗?适合这个板子吗?与板子上自带的有冲突吗?准对机子的功率电容容量合适吗?
车子点烟器电压13v左右加的25v1000uf电容,对讲机工作电压8.4v加的16v1000uf电容,
对讲机待机时1w,满功率发射时整机功耗30w。

来张图庆祝一下:
话说QS的机子确实不错,从UV2Plus到K10AT再到这台TG-1690,功率都是实打实的,不虚标。

这里时BG9EGA,73!

网友A:
大概7年前买过UV2,通联距离真不是盖的,市区6公里没问题。

楼主:
普通手台放在车上用了,不是车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7年前买过UV2,通联距离真不是盖的,市区6公里没问题。

我的UV2也是87年前的了,现在新款的UV2Plus和大金刚实测10w功率,是老款的两倍,估计会更远吧。

网友B:
UV2用户闪过、、、、、、、、、、、不过这机器确实给力,国产机不可多得的精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手台放在车上用了,不是车台。

那个手台解码器好用吗

网友D:
2596  4005啥区别,记得4005是恒流驱动

网友E:
二极管和高频电容都上贴片,就差电感是引脚工字,应该用贴片电感器。我网购过几片更小的MP2307航模降压板,只不过有两三片封装像是翻新的芯片,都是过热重启保护。XL芯片虽然不是同步整流,但是有过热降电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手台解码器好用吗

还行,438.500读出来是438.5013,还算准确,功率测试误差也不大,这价位没什么可挑剔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和高频电容都上贴片,就差电感是引脚工字,应该用贴片电感器。我网购过几片更小的MP2307航模降压板, ...

无线电圈子很多人推荐3R33,说是效率高发热少,我看了下就是这个MP2307芯片,某宝有好几种,最多的就是我这种,还有更小的贴片的3A max的。我也一直在找更好的降压板,效率高发热小,而且芯片不假不打磨,囤它一堆慢慢用,如果有好的选择或者商家麻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2用户闪过、、、、、、、、、、、不过这机器确实给力,国产机不可多得的精品 ...

我看国产也只能买泉盛了,至少我用过的几个都没虚标过功率,其他品牌多多少少都会有虚标。

网友F:
我还是黑户,不敢说。想变正规军。

网友G:
手台的功率有三十多瓦那么大呀?以前还真没关注过这块,4安电流对普通容量型锂电池吃不消哦,今天有空测一下我的几个健伍和好易通3107工作电流看看。怪不得以前用普通电芯改的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黑户,不敢说。想变正规军。

疫情原因有些地方考试可能推迟了,等恢复了拿个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台的功率有三十多瓦那么大呀?以前还真没关注过这块,4安电流对普通容量型锂电池吃不消哦,今天有空测一 ...

我的测试方法可能不准,是直接在插排上测的,因为220v-12v电源适配器有损耗,这个12v-8.4v借电器也有损耗,真正的功率是从电池8.4v输出这开始测的,不包含上面两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96  4005啥区别,记得4005是恒流驱动

不太懂这些,我只知道转换效率和发热量,这俩板子的结构貌似一样,不同的就是上面那颗五条腿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这些,我只知道转换效率和发热量,这俩板子的结构貌似一样,不同的就是上面那颗五条腿的管子。 ...

哥们我看你有发射功率测试设备,我是否可以发台对讲机您帮我测试下发射功率有多少?

网友(2022-10-05):
我想给 MOTO GP338plus 做一个借电器,不知道你的板子厚度是多少呢

网友:
dc-dc降压模块很方便买到,价格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