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上世纪做工非常好的Zenith开关电源/AT电源,如何改输出电压?

楼主(2020-07-14):
以前买的开关电源,据老板说是大型游戏机上用的拆开打扫清灰,看做工真的是很好,几十年过去了,电容啥的也没有鼓包,查了下电路板上的字,是Zenith牌子。1983年的
电源电压有5 V 12V 9V 输出 ,细节见图。
外壳个头很大
背后接口,可切换220/110

PFC电路没有缺肉和偷工减料

散热风扇强劲

拆出电路板

拆掉自锁扎带

分离开,上面一块是高压和PFC部分,下面是控制和低压部分

电路板细节

次级电容完好如初

板上有Zenith 1983,1983年制造的?

控制电路板,没有现在的集成块

开关管

输出二极管散热片厚实

.0022这个是电阻还是电容?

都是这种集成块,查不到功能和型号

输出电压调整电位器?

输出接口

谢谢观赏!
请教坛里高手这个电源不知改输出电压好改吗?想改成13.8V车台电源不知可否

网友A:
这个牌子不是做手表的吗?

网友B:
应该是早期版本的电脑AT电源

网友C:
十年前改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外接一个12V变压器做辅助电源,电压电流都可调,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干扰太大,实在太难看,后来搬家就扔了,肯定可以改是没问题的

网友D:
这款风扇无刷电机余量不错,类似的我好像在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里2011年买过一个战斗成色,拆开后发现铁壳电机定子比普通8025大了不少,12伏150毫安每分钟大概3千转,转动时陀螺仪现象非常明显,无刷定子铜管有螺丝孔与外框连接,可以拧开螺丝单独取下定子和无刷驱动板,当初的无刷驱动板是一个霍尔和两颗三极管芯片,电路板手工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不是做手表的吗?

有这牌子的收音机,译成真力士 天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早期版本的电脑AT电源

当年卖破烂的老板也说不清楚,说是大型街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改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外接一个12V变压器做辅助电源,电压电流都可调,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干扰太 ...

高手。看这电源PFC电路那么多料,为啥干扰还会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风扇无刷电机余量不错,类似的我好像在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里2011年买过一个战斗成色,拆开后 ...

这个我看上去普通的小小风扇,只是觉得做工很好,兄弟居然说出了这么多门道,涨见识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鬼子货,80年代产地不奇怪,做工的确好,调一下黄色电位器看能不能改变电压,如果行就好办了,否则要找到电压取样IC的资料才能改。

网友:
日本原产的电脑电源都被我扔了,成色比这个还好,没啥用!

网友:
器件老化估计比较严重,电容是否容量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