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米霍克锂电钻,拆开掉了个铁片出来,不知道要装哪里

楼主(2020-07-14):
圈里的贴片,拿电机的时候突然掉出来的,不知道要装回哪里,功能貌似也都正常

网友:
手电钻 上面合缝那里的那个换挡 拨块那里,正反转 拨块那里 找找,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

网友A:
档位卡子,装在这里:

网友:
弹片安装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卡子,装在这里:

谢谢。装上了

网友B:
这电钻同心度怎么样?
上次买了个龙韵的,同心度不错
再之前,一个红色的,就完全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钻同心度怎么样?
上次买了个龙韵的,同心度不错
再之前,一个红色的,就完全不行 ...

现在这个价格的货,同心度完全就是看运气

网友C:
你的16是包邮吗?kao 我19刚下单,。为啥没有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价格的货,同心度完全就是看运气

哈哈哈哈,了解了,谢谢!

网友:
这个手电钻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钻同心度怎么样?
上次买了个龙韵的,同心度不错
再之前,一个红色的,就完全不行 ...

我手里这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钻同心度怎么样?
上次买了个龙韵的,同心度不错
再之前,一个红色的,就完全不行 ...

有点晃。之前50左右买过一个,同心度太差退了,然后169买了一个。现在这个16的,比50那个好点,比169那个差点,但是也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6是包邮吗?kao 我19刚下单,。为啥没有券了?

3元的券,貌似半天就没了

楼主:
16元的货,只能说超值。日常使用没什么问题,同心度一般把,这个看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16是包邮吗?kao 我19刚下单,。为啥没有券了?

19-3,再返20%,已经收到了

网友:
扭力调节定位环

网友D:
不是有运费吗?

网友E:
要是没10元运费,估计一下被撸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运费吗?

我买的时候还是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没10元运费,估计一下被撸光

我买的时候还是包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