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满心欢喜收了块福禄克FLUKE-319钳形万用表,打开一看脑袋嗡嗡响!

楼主(2020-07-14):
今天收了一个福禄克319钳型表,满心欢喜,回家打开一看,脑袋嗡嗡响!不说了,看照片。

楼主:
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和芯片引脚腐蚀,实在是可惜了,不知道有高手可以修复不?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改锂电的机会来了

网友:
可惜了,腐蚀严重点基本回天无力,就算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A:
把腐蚀的地方清洗干净后飞线试试呗,这种双面板子应该不难的

网友:
捡漏失败?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腐蚀那么严重修了也白费力气了

网友:
这次真是捡到漏的了

网友:
首先得洗板子烘干,其次是飞线换芯片,一顿操作啊,加分安慰

网友:
漏液的话可以清理尝试,最大的问题有些芯片引脚脱落,露出的焊点比芝麻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腐蚀的地方清洗干净后飞线试试呗,这种双面板子应该不难的

至少是4层板

网友B:
右上角23A引脚都断了,昨修?换货或退货。

网友:
找电池厂家索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23A引脚都断了,昨修?换货或退货。

把芯片打磨去一点,是可以焊上滴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腐蚀够狠的,尝试修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腐蚀的地方清洗干净后飞线试试呗,这种双面板子应该不难的

图上清楚标出4层。
不过即使4层,这种板子清洗干净修理也不难

网友:
摊上收表,起码要能开机的

网友:
用醋洗掉铜绿,然后慢慢飞线修复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我一般洗衣粉洗,泡酒精一天。不对请斧正,我是瞎搞。不行拆芯片后洗。